请教:这种机构要在草图里将所有零件画出吗?。

楼主(2023-12-03):
如CAD图,黄色的是旋转部分,青色的是固定部分,蓝色是轴承座。黄色和青色之间因为相对旋转,都留有很小间隙。机构里两端包含油封和迷宫。不谈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他还有其它零件。单从这个结构,尤其是迷宫部分,因为互相犬牙交错,是否要在草图里将他们一次画出为佳?但这样草图尺寸过于复杂。比如下面那个sw草图,最起码要将迷宫的所有尺寸标注下来,比如间距,高度,斜角等。如果不同时画出,又觉得难以将二者尺寸配合好。
请教大家,对于这种互相交错但又留有间隙的零件,是怎样较快确定结构尺寸配合画出的?谢谢!

网友A:
一共也就几个零件啊,要是我的话肯定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画出来,然后装配,但是可以偷点懒,后一个零件用前一个零件做参照画。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先画一个,装配,将它虚线显示,另外一个描出来一小节迷宫后再复制几下。挺好的。

补充内容 (2024-3-19 23:06):
也许可在装配图一次性添加多个新零件,然后不停挨个编辑画草图,如公众号回复的省掉装配,并可互相引用,并且少了复制粘贴。最后断开链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也就几个零件啊,要是我的话肯定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画出来,然后装配,但是可以偷点懒,后一个零件用前 ...

是这个意思吗,先画一个,装配,将它虚线显示,另外一个描出来一小节迷宫后再复制几下。挺好的

网友B:
楼主用SW当CAD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SW当CAD画?

我也觉得不对。请教一下您是如何来做?

网友:
如果只要平面图,就是C AD画,如果需要三视图,最好用solidworks来画。

网友C:
感觉肯定三维单独零件建模。
一起画,将来会有你想不到的各种麻烦。

网友:
这图画的,大的大,小的小。丑就一个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肯定三维单独零件建模。
一起画,将来会有你想不到的各种麻烦。

先3D,再转2D,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节奏。

网友:
这个不算复杂了~

网友:
生产图肯定要画,示意就随便了。

网友E:
你这轴承安装设计不符合标准吧?

网友:
这小螺栓选的,一圈不得放几十个螺栓啊,装配的酸爽

网友:
吐槽下
目前任职的公司,
死抱着06版清华天河CAD不放
我就说我不会,让公司另外安排人帮忙转图
08年我就在用了3年这个版本,现在看到它就悲从心中起

网友(点评):
是因为公司只买了这个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3D,再转2D,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节奏。

+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轴承安装设计不符合标准吧?

话筒给你,展开说说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是打算用装配图代替各个零件的工程图纸?所以就想在装配图中把迷宫尺寸标注出来?但这样要标注清楚清晰,个人觉得并不会比建好各种零件然后再出二维工程图快很多吧,而且你们换个能力没有这么强的供应商,后期还不是你们负责出图的来处理重新出图。当然你要埋雷或者是屌炸天的大头公司,那么就当我没说过吧

网友(点评):
意思是设计初期的草图复杂程度,到何种分寸才能更方便快速确定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