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滚刀用SW怎么画

楼主(2023-12-03):
各位老师,在抖音搜的这种圆柱形滚刀,用SW怎么画,圆柱上面是曲线,焊接刀片在上面的

网友A:
如何制造就如何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制造就如何建模

制造的话用四轴在轴上打上标线,到时候按照标线的位置去焊接刀片,可是这个轴上标线不会画,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造的话用四轴在轴上打上标线,到时候按照标线的位置去焊接刀片,可是这个轴上标线不会画,老师

你的骚窝只有入门水平,多在专业论坛里学习学习吧。

网友(点评):
白皮就是这么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骚窝只有入门水平,多在专业论坛里学习学习吧。

嗯嗯

网友:
楼主不如直接问航母怎么画出来

网友:
1.路径,也就是那你说的圆柱上的曲线,可以新建个基准面,然后找出与圆柱的交线即可;
2.刀片截面;
3.扫描;
建模我水平不行,工作中基本都是拉伸切除搞定90%的画图工作,不过这个应该可以按上面思路试一下

网友:
直接贴图完事

网友:
曲线--投影曲线

网友:
百度搜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