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软件标注公差?

楼主(2023-12-03):
在工程图,感觉sw的公差标注不直观,用迈迪的挺直观,但挺慢的,而且要点两下才能将尺寸导入,基孔制和基轴制转换也很慢,搞得我只能先把孔都标注完了再标注轴。或者相反。
请问大家用什么方法标注公差?

网友A:
直接把常用公差标注做成样式,标注尺寸的时候直接选择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还真没这么弄过,都是选仅套合公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常用公差标注做成样式,标注尺寸的时候直接选择就好了。

这个要在下拉拖选,并且没有优先公差

网友A:
|深蓝深蓝发表于 12-03 12:27
这个要在下拉拖选,并且没有优先公差

我说的是把常用的公差保存起来,设置10来个常用的就行了,你设置的一共就几种,怎么会没有优先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sw中的对称和双边

网友:
天河cad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还是天河cad的公差好用,标完尺寸直接点就出来

网友B:
|逐梦2020发表于 12-03 11:19直接把常用公差标注做成样式,标注尺寸的时候直接选择就好了。
这个方法只能标样式吧?哪个级别的不能保存在样式里吧?比如H7的孔,能保存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就比如你先标注H7的公差,然后把这个重命名为孔H7,下次就可以快捷选择H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只能标样式吧?哪个级别的不能保存在样式里吧?比如H7的孔,能保存吗?

谢谢,妙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把常用的公差保存起来,设置10来个常用的就行了,你设置的一共就几种,怎么会没有优先呢?

昨天测试了一下,虽然公差的样式能保存,但如果当前尺寸和你保存的样式的基本尺寸不一样,公差是不一样的,
解决办法就是选择样式后,要再次在公差栏里选择一下所要的公差等级,
软件才能更新公差数值,
否则就是和你保存时候的公差一样的,必须引起注意!!

网友(点评):
第一次保存样式的时候,标注的公差不要手动输入公差值,要按系统的选择,这样你下次标注的基本尺寸变了,公差值才会跟着更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测试了一下,虽然公差的样式能保存,但如果当前尺寸和你保存的样式的基本尺寸不一样,公差是不一样的 ...

老兄,你这样点评,我没法回复你呀,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用标准公差,H8,都是自动出来的,像这样的标准公差我不可能也不会去手工输入,那样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常用公差标注做成样式,标注尺寸的时候直接选择就好了。

老兄,我试过了,2018存在我说的那个问题,2022不错,没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