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是否稳定,安装后两平面平行

楼主(2023-12-04):
怎么确保证上平台1和下法兰2 平行
3处的结构能否在机器人的运动过程中是平稳的,不晃(上平台5kg,是否靠四个立柱能保持运动平稳,长久使用不会倾斜)

网友:
这是冲压的吗,看着不太能保证杆子和底面的垂直度啊

网友A:
搞过这样的简易多头钻,,,,鬼子还跑来拍照。

网友(点评):
大佬,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点评):
加工精度保证,就行了。

网友:
平行度能上三坐标打吗?稳定是要啥标准?

网友(点评):
不晃,机器人动作过程中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这样的简易多头钻,,,,鬼子还跑来拍照。

大佬厉害,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多头钻

网友:
1和2都保持和3垂直,就能平行;

问题是3会变形么?要我看这4个支撑柱和电机固定板直接一体cnc,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直接cnc价格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见到连体的都是铝

网友(点评):
一体的铝件吗

网友:
没有绝对的平行和垂直,主要看公差能允许多少。所以第一条不存在绝对平行。
第三条,不晃的东西,我至今还没看到,地球这么大的东西,我跺跺脚,地面都还要晃几下呢。

网友(点评):
第一条大佬的意思是公差标注清楚是吗 第二条,我想问的是,运行过程中,有什么理论可以直观依据判断运行平稳

网友:
楼上的意思就是,你这样可以,直接干!
我的想法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支柱,一个加工件很贵吗?

网友(点评):
电机支撑板和立柱做一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这样的简易多头钻,,,,鬼子还跑来拍照。

大佬,话筒给你,展开说说

网友(点评):
我们当时用的是三角带,没那么高级用同步带。平行垂直度就是靠机加工保证,没必要再人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