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模具容易开裂

楼主(2023-12-04):
针对上口6.6mm的壁厚处,总是容易开裂,是锻造模具,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不再使用45#,改为别的材料

网友(点评):
最差要用CR12,一般用于 热作模具钢DC53,怎么可能用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再使用45#,改为别的材料

用的模具钢,45钢怎么可能

网友:
把点去掉,哈哈哈

网友B:
会不会6.6壁太薄的缘故,锻造毛坯也是有最小壁厚,具体多少要去查下。6.6可以加厚再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6.6壁太薄的缘故,锻造毛坯也是有最小壁厚,具体多少要去查下。6.6可以加厚再车削。

这里6.6没办法变了,已经是加厚过的尺寸了

网友A:
不表材料给你按45#不错了   做分体的吧    做成易损件

网友:
6.6口边缘圆角,减少开裂倾向。

网友C:
6.6的地方必须尖角么?不是一般都是圆角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的地方必须尖角么?不是一般都是圆角过渡?

上口改成圆角没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表材料给你按45#不错了   做分体的吧    做成易损件

怎么分体呢,大佬请指教

网友(点评):
6.6加长,嵌入主体,6.6径向打几个孔,主体径向来几个孔径稍大的孔,装几个销、螺丝啥的,用来脱模,孔径稍大避免切销。 再就是协商一下6.6长20可否缩短。 虽然你这个有别的味道,虽然我是在合理范围内胡扯。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还有 你这是锻造磨是吧

不是一般都会有拔模斜度么? 为什么会是直上直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你这是锻造磨是吧

不是一般都会有拔模斜度么? 为什么会是直上直下的啊?

因为现在要做成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分体呢,大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