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和伺服电机选型,新人求指导

楼主(2023-12-04):
如图片所示,求大佬指导一下我的计算有没有问题,还有减速箱和伺服电机该怎么选,速度太慢了,不知道怎么选

模型

模型

减速箱

减速箱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

计算

计算

楼主:
我在网上两种计算方式,不知道对不对的,求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两种计算方式,不知道对不对的,求大佬指正

计算2没有算完,把速比161代进去计算,得到功率是0.18,选0.2
按计算1,要选B-751-302,0.750kw的;按计算2,要选X-201-302,0.2kw的,差别好大

网友A:
你这个转动惯量算错了吧

I = (1/2) * M * D^2

其中 M 是质量(60 kg),D 是直径(1200 mm = 1.2 m)。计算得到:

I = (1/2) * 60 kg * (1.2 m)^2 = 43.2 kg·m2

网友(点评):
你这个也有点问题吧,mr²/2 , r是半径0.6m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转动惯量算错了吧

I = (1/2) * M * D^2

  • 均匀圆盘:对于绕着通过其中心且垂直于盘面的轴旋转的圆盘,I = (1/2) * M * D2其中 M 是质量,D 是圆盘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均匀圆盘:对于绕着通过其中心且垂直于盘面的轴旋转的圆盘,I = (1/2) * M * D2其中 M 是质量,D 是 ...

  • 我看到的是这个呀

网友:
    我看到是这个呀

网友:
    噢 ,看来我记错了

网友:
    应该是1/8

网友:
    计算2的,角速度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B:
按计算1来算,本来计算2算完也要算惯量比的,对于均匀的回转类,转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很小的,但是惯量比太大的话会出现无法定位,不能按预期停下来的问题。看你这个像是转台式工位,还要考虑工件不均布置的最大可能偏载情况,不然你这项目刚开始运行可能就会出现首次开机定不住位的问题。另外伺服电机还可以选1000rpm的高惯量,或者2000rpm的中惯量的,3000rpm的是低惯量的

网友:
1/8和楼主算出来的是一样的

网友:
如图 实际再加点不差这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计算1来算,本来计算2算完也要算惯量比的,对于均匀的回转类,转起来所需的功率都是很小的,但是惯量比太 ...

电机是带刹车的,停住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客户指定了伺服电机要用ABB的,我第一次选,对ABB不熟悉,找到都是3000rpm的,想要1500或者1000的功率要加大,好像也不太合适

网友:
知道怎么算就好了,还是用选型软件吧,不小心算错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C:
伺服电机不需要外置带刹车啊,浪费钱

网友B:
|天涯明月LSC发表于 12-05 09:05 本帖最后由 天涯明月LSC 于 2023-12-5 09:14 编辑

电机是带刹车的,停住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客户指定了伺服电机要用ABB的,我第一次选,对ABB不熟悉,找到都是3000rpm的,想要1500或者1000的功率要加大,好像也不太合适

伺服电机的刹车只有在特殊工况下才会参与正常的运动控制,而且是要先定住位了之后,再来刹车抱住的,不是跑到这个位置一下子直接抱住的,这样会报警的。所以首先惯量比要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的刹车只有在特殊工况下才会参与正常的运动控制,而且是要先定住位了之后,再来刹车抱住的,不是跑 ...

哦哦,谢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不需要外置带刹车啊,浪费钱

我也不懂,上一套是带刹车的,而且设计的人跑了,新项目规格变了,要重新选型,老板要求要按上一套来

网友:
菜鸟有几个疑问,可能比较弱智,还是希望有大佬解答一下:
计算1有很多位置看不懂,假设减速比是1:R,那么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为什么是J/R^²,我本来以为是J/R的,有点迷茫……

根据那个惯量<3*jm的原则,怎么就选择了750w的电机?还是说这里也是猜的,在后面算出输出转速后再重新选电机?但是跟161r/min比较,为什么最后算出来的24rpm
可以通过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