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看这个升降机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3-12-04):
这样的一个升降机构有问题吗?1是电机,2是直径20的导向轴,3是滚珠丝杆,4和5是减速机和伺服电机,6是带法兰的直线轴承。8是用来磨玻璃的磨轮。导向轴长不到200mm,一般上下升降的范围是60mm以下,不需要频繁的升降。上下升降的是中间那块板,底板是安装在另一套机构上,可以XY轴移动。升降的这一套东西大概重30KG不到。麻烦大神们了。从装配上啊,加工精度上啊能实现我要他升降的要求吗?

网友A:
直线轴承是这么装的么?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点评):
确实啊 我说看的这么奇怪,为啥不直接用直线导轨加滑块

网友B:
如果是压住磨的时候同时xy在运动的话,寿命可能直线轴承一年一换吧感觉。建议直线轴承向下插入板内进行安装,以免直线轴承外壳变形导致的末端出现不可预计的位置偏差

楼主:
减速机的法兰是如何处理的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是这么装的么?

这样装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压住磨的时候同时xy在运动的话,寿命可能直线轴承一年一换吧感觉。建议直线轴承向下插入板内进行安装 ...

由下向上插入中间板内,这样可以吗!因为我想他能降的高度能低一点!还有直线轴承换成轴套是更好还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压住磨的时候同时xy在运动的话,寿命可能直线轴承一年一换吧感觉。建议直线轴承向下插入板内进行安装 ...

这是偏载,粉尘环境。

网友C:
这样你的受力可能不太好,建议参考机床的Z轴升降机构,你这样做费工费力还不讨好。如果想精简结构直接在你8磨轮的位置做个伸缩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的受力可能不太好,建议参考机床的Z轴升降机构,你这样做费工费力还不讨好。如果想精简结构直接在你8 ...

机床的有的是用导轨滑块的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磨头驱动电机移到右边,尽量让重心靠近丝杆或者到四个导向轴中间去

网友:
正所谓两点成一线,定位只有一个,就会有角度偏差,你直线轴承不用直线段,只用来锁,如何保证四个直线轴承上下滑动的准确性,只用了丝杆法兰的中心定位,如何保证机构角度没变化呢

网友E:
不建议用 直线轴承或铜套  前面有层主说了 偏载

还有本身是打磨用 导向要有精度和灵敏

可以参考一下 磨床结构吧

网友:
直线轴承不知道,直线导轨肯定没问题

网友:
方案我就不说了,说下装配方面的,直线轴承安装孔最好是高精度加工,保证垂直度和位置度,轻微过盈配合,同理,导柱安装孔也一样,装配调试时候才更好保证四个导柱和轴承运动顺畅。

网友(点评):
说得对,更简单如双导杆的运动机构也容易因加工或装配问题,出现卡顿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用 直线轴承或铜套  前面有层主说了 偏载

还有本身是打磨用 导向要有精度和灵敏

磨床结构是用什么的?

网友(点评):
网络那么发达 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建议改成用直线滑轨形式的,30KG的偏载对4根导杆是个大考验,从图上看你的导杆也细了点,导杆和直线轴承配合还是一定间隙松动的,打磨的场合下有振动,如果你的滑动结构不够紧配保证精度,且有足够刚性,就容易导致打磨头晃动,影响打磨效果

网友:
够呛,这结构磨头相当于是个悬臂,会振动的。为什么不考虑用导轨的结构,稳定可靠

网友:
不行,建议采用单立柱主支承,辅助细立柱防旋转,立柱直径60-80左右,可以采用台式小立钻改,便宜又可靠。

与立柱配合两端长度不小于立柱到磨头距离,要求高就得增加到2倍以上。

网友F: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负载30KG的执行机构上下移动的话,那么布局应该重新考虑:
1、执行机构处也就是电机处安装板应在背板上安装线性滑轨:
2、靠丝杆螺母副来驱动,用减速机来换向,输出扭矩自己计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床的有的是用导轨滑块的

你这个精度需要控制吗?而且楼上说了,如果对结构有要求机床无疑是最合理的,轴向加载拉伸力和挤压力,不会出现你给结构的振动问题,而且轨道或者齿条(等)结构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精度需要控制吗?而且楼上说了,如果对结构有要求机床无疑是最合理的,轴向加载拉伸力和挤压力,不 ...

不能这一套升降结构不能比左边的电机高!用滑块导轨高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负载30KG的执行机构上下移动的话,那么布局应该重新考虑:
1、执行机构处也就是电 ...

用导向轴蜗我可以做得很低!不能比左边电机高!用滑块导轨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床的有的是用导轨滑块的

现在的机床大部分是导轨滑块,加滚珠丝杠,但是他这里根据精度和受力情况可以直接考虑燕尾槽加丝杆的组合,或者直接在他的输出轴上直接改机械结构做个由外部伺服电机驱动的伸缩机构。

网友:
lz是之前的那个打磨玻璃改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床大部分是导轨滑块,加滚珠丝杠,但是他这里根据精度和受力情况可以直接考虑燕尾槽加丝杆的组合 ...

可以考虑花键,但是粉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磨头驱动电机移到右边,尽量让重心靠近丝杆或者到四个导向轴中间去

是的,自重的挠度大,容易产生振动吧

网友:
1、建议零件1-电机不要放到悬臂上,尽量减轻悬臂重量以及电机运行时震动的影响
2、4根导向轴装配累积误差大的话,对升降影响很大,容易卡死;单论升降部分,如果整体比较重且要求抗震、精度比较高的话,建议还是单根硬轨滑块比较合适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lz最后如何改进了

网友:
觉得不如直接用滑块,受力比光轴好,还不卡死

网友:
必会卡死

网友:
整个结构看上去很不合理,刚性差,磨砂一定会振动!

网友(2024-05-21):
感觉有点怪,重心偏移太严重

网友:
滚珠丝杆的自锁怎样?   中间的板会不会突然落下来      是利用减速机增加的扭矩进行自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