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与隔膜泵

楼主(2023-12-05):
向各位大佬请教问个问题,请不吝赐教,柱塞泵与隔膜泵的区别,还有各自的使用场合是什么?

网友:
最主要的区别,隔膜泵不会污染输送液体,可以做到定量投送,但是输出压力没有隔膜泵高,液体流量也没有隔膜泵大;常见的隔膜泵常用在医疗和水处理等定量输送药液,而且要求药液不能遭到污染的地方;我知道的就这些……剩下的请大佬补充

网友(点评):
勘误:第二个和第三个“隔膜泵”改为“柱塞泵”。

网友(点评):
柱塞泵和隔膜泵通常是组合使用吗?可以独立使用吗?组合使用是哪一个要靠近液体箱,那一个靠近执行机构啊?

网友:
柱塞泵:
工作原理: 柱塞泵通过一个或多个柱塞的上下运动,将液体推送到管道中。
应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高压、高精度的场景。柱塞泵常被用于高精度的液体传送,如化学加工、注射设备等。

隔膜泵:
工作原理: 隔膜泵使用一个或多个隔膜来隔离液体和泵的其他部分。隔膜的蠕动运动导致液体的抽吸和排放。
应用场景: 适用于需要防止液体与泵接触的场景,如需要防腐蚀、防泄漏的情况。隔膜泵通常用于化工、医药、食品等行业。
                                                                                                    -------ChatGPT

网友:
结构方面我说说,拆过一个小型的隔膜泵,一个直流电机,带偏心轮,顶着隔膜上下运动,隔膜是弹簧复位,腔体中心有个小孔,提供液体流动的通道,里面有止回阀,设计的比较巧妙。
没拍照片,可以去闲鱼或者淘宝买个小型的隔膜泵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借着这个兄弟的楼请教一个问题,对于清洁加酒精,大家都采用什么方式?我用过蠕动泵、定量泵,好像都不是很理想,大家都用什么?

网友(点评):
软管泵可以不

楼主:
柱塞泵和隔膜泵通常是组合使用吗?可以独立使用吗?组合使用是哪一个要靠近液体箱,那一个靠近执行机构啊?

网友(点评):
组合就没必要用隔膜了,隔膜目的就是隔离、清洁,你混个柱塞进去那还隔离啥呢?还是你自己先想想吧

网友(点评):
我是做医疗的,我看前辈做的。是液体箱+过滤网——电磁阀——隔膜泵——三通——柱塞泵——执行机构。 你看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执行机构最后接的是废液箱

网友(点评):
所以你就要看最终的目的去设计,经过隔膜的液体时不时要继续使用?经过柱塞的液体时不时要废弃?

网友(点评):
经过柱塞泵的液体,在流经作用部件后直接进入废液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柱塞泵和隔膜泵通常是组合使用吗?可以独立使用吗?组合使用是哪一个要靠近液体箱,那一个靠近执行机构啊? ...

你这个隔膜泵为了给柱塞泵提供水源的吧,我做工业的,一般柱塞泵前面配个离心泵给柱塞泵提供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