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打开卡死问题

楼主(2023-12-05):
请假大家,我现在这个机构在安装后,四个轴存在不平行的问题,直接就卡死了,用的是φ4的轴,我怀疑是加工件和轴不垂直,现在我把轴改成了8个的不知道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机构呢?

网友A:
没有配对加工吧?卡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对加工吧?卡死正常,,,,,

应该是的,加工精度太差了点

网友:
是铜套?直线轴承行不?

网友:
轴越多 同心度要求越高 精度要求越高~~

网友:
看着像连续冲压模,导柱这里不好处理,能用直线轴承最好。。。你每个导柱给的间隙是多少。

网友:
粗轴比细轴更容易卡死,如果用铜套,加工精度跟装配是有要求的。
如果加工水平不行,尽量不要用铜套,用直线轴承跟滑轨吧。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外面固定轴的那块板沉孔可以不要,直接用平面接触,就不存在过定义卡死了

网友:
我们做夹具经常导柱之间距离几百毫米都不卡啊,如果空间允许还是用直线轴承吧。要么是加工精度不够,要么是你图纸公差没标好。

网友:
精度差用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四个轴,两个精度好点,两个精度放大点

网友:
轴加粗挠度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四柱机构,切记只能对角两个孔精定位,另外两个孔放开,不然很容易卡死

网友:
板磨平了再加工孔保证垂直度

楼主:
我现在就是对角安装,另外两个铜套扩了一下,顺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