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夹爪会呈现对称的效果吗

楼主(2023-12-05):
如图所示,该部件为试管的摇匀组件,我想利用扭簧来提供一个夹爪向里的力。试管放在试管架之中后,通过此部件前进、后退和夹爪前端的弧度来实现,试管出现在夹爪中。

这样利用扭簧,请问两个夹爪会呈现对称的效果吗?我需要怎么改   我不想加动力装置,空间不足
帮我@一下大佬吧

网友:
对称的效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只要你能保证凸台块组件相对夹爪组件居中,且只有一个自由度

网友:
需要有中心限位,光靠力找中心肯定是偏心的

网友:
原理是可行的,实际是不一定完全动作对称的。即便限位的终点起点位置是一样的,也不能保证过程中是随时位置对称的。如果有这种要求,就需要另加同步装置

网友A:
用机加工来做不好么,一定要用钣金?超大量?

网友(点评):
钣金是弹簧钢,因为空间较小,动力装置无法放置,所以想用这种方法

网友B:
钣金的孔是没有精度保证的,基本上做出来那两个爪子对不对称都不知道,不卡都谢天谢地了。。。
这种木夹结构的可靠性很低,我觉得你的结构的可靠性更低,建议还是用改结构用普通弹簧的可靠些,类似带弹簧的卡簧钳或尖嘴钳。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机加工来做不好么,一定要用钣金?超大量?

夹试管需要弹簧钢么?直接不锈钢不行?

网友(点评):
之前用的304,太硬了。做的东西吧是硬将试管怼进去的,太硬进不去,就换了弹簧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的孔是没有精度保证的,基本上做出来那两个爪子对不对称都不知道,不卡都谢天谢地了。。。
这种木夹结 ...

看lz的工况要求,
如果只要最终状态是对称的,那么完全可行;

如果要过程中都是对称的,那就需要同步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试管需要弹簧钢么?直接不锈钢不行?

机构越简单越好。不了解你的需求。加上试管,看看是怎么一个怼的过程。

网友:
这种形式不行吗?

网友:
材质换成 65锰  夹持力如果不大 可以用对拉弹簧即可

网友C:
三爪定心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爪定心不好吗?

大佬,这属于降维打击了

网友:
加几根小连杆,簧装到共用的连杆上来实现同步。
我负责扯,你负责实现。

网友:
想最大对称
最好事用电机+螺杆加连杆夹爪机构

网友(2024-01-10):
lz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