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机构能传动吗?

楼主(2023-12-05):
1、3、4—齿轮,2—轴承,目前这个4号齿轮主动,3号齿轮传动,我想问一下3号齿轮能否传递扭矩,4号齿轮能否带动3号齿轮转动,3号齿轮能否带动1号齿轮转动。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功能,需要进行那些方面的修改。

网友A:
这不就是正常的齿轮传动,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正常的齿轮传动,没啥问题

3号齿轮内放了轴承,会不会影响齿轮扭矩的传递,会不会导致4号齿轮传递给3号齿轮的扭无法传递

网友(点评):
2号轴承只阻断了力矩传到2号内的轴,并不会影响力矩传递到1号。多看一下车床设计之类的教材看看,里面很多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3号齿轮内放了轴承,会不会影响齿轮扭矩的传递,会不会导致4号齿轮传递给3号齿轮的扭无法传递

轴承不会影响扭矩的传递,你可以看下舵机里齿轮传递,你这个只是没有减速

网友:
孔子不懂,孟子不懂

网友(点评):
你越来越皮了,,,

网友:
装轴承只是动力没传递给轴而已。你这个好像也没多大减速比,负载看一下。
结构上不知道你有没有预留齿轮的安装调节空间,三个轴的安装孔全靠机加工的话,不知道精度够不够。

网友:
能传动,没问题。重点校核3号齿轮的轴和轴承。

网友B:
动力传到轴和不传到轴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传到轴和不传到轴有什么区别吗?

这里的齿轮3上的轴是固定的

网友:
可以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齿轮3上的轴是固定的

齿轮3的轴是固定的为啥要参与传动呢?直接齿轮1和齿轮4啮合不可以吗?不理解,求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齿轮3上的轴是固定的

为什么齿轮3要加个轴承呢?不增加成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齿轮3要加个轴承呢?不增加成本了吗?

他不是说了吗轴是固定的,加轴承就是只让齿轮转,轴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3的轴是固定的为啥要参与传动呢?直接齿轮1和齿轮4啮合不可以吗?不理解,求大佬解答。

就是为了保证齿轮1和齿轮4同向转动,齿轮3只是起到一个换向的作用

网友:
没问题,大胆搞

网友:
1/3/4最好摆成直线,对轴承受力有利。
转速高话不要用平键,建议用渐开线花键。非要用平键可以对称放两个。
图片有点难看,建议改改

网友:
你可以改行做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