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液压原理图转换成集成块

楼主(2023-12-05):
请指教。

网友A:
阀的型号要有的 不同规格的安装尺寸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的型号要有的 不同规格的安装尺寸不一样的

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案吗,就是怎样分层、油管线路摆放、打孔思路之类的。

网友:
各种件怎么装,装在哪里合适,怎么加工合适,成品使用是否合适,找同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