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构设计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3-12-05):
小弟想设计一个提升机构,提升时用动力,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被提升物体自由落体,提升机构我用的链条,怎么能简单的实现被提升物体的自由落体,提升物体重200Kg,提升高度500mm

网友A:
去看看水泥路面破碎锤,,,,

网友(点评):
现在少见了,都是勾机车换个头开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水泥路面破碎锤,,,,

lz交代不清,物体多重,是否解脱,是否重复自由落体,,,,,

网友:
间歇机构

网友C:
看提升物
通磁的用电磁铁,不通的重的用夹爪,轻的用吸盘去查撞击测测台
十年前做过,有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提升物
通磁的用电磁铁,不通的重的用夹爪,轻的用吸盘去查撞击测测台
十年前做过,有国标

大佬,我提升的是个轴,直接用电磁吊具就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交代不清,物体多重,是否解脱,是否重复自由落体,,,,,

大佬,提升的物体有200Kg左右提升高度500mm,我用了链条链轮+减速机做了提升机构,就是脱钩的装置想不出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菜市场夯辣椒面的机器,很简单的机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提升的物体有200Kg左右提升高度500mm,我用了链条链轮+减速机做了提升机构,就是脱钩的装置想不出
...

来个图

网友:
不能电磁铁吸吗?你的钩钩长啥样?

网友D:
考虑下单向轴承?类似于单向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

怎么搞自动脱离的机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搞自动脱离的机构

你的工件呢?提升500自由落体,那么工件应该很小吧。

你将提升平台做成活动的,升到了500的高度,让平台自动翻转,符合你的工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件呢?提升500自由落体,那么工件应该很小吧。

你将提升平台做成活动的,升到了500的高度,让平 ...

工件是一个轴,就是为了让这个轴垂直降落摔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一个轴,就是为了让这个轴垂直降落摔打

你的轴插在洞洞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考虑下单向轴承?类似于单向棘轮

刀侠久违了~

单向轴承只解决动力的问题,还有脱离的问题。如上图。还是lz的工况没交代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侠久违了~

单向轴承只解决动力的问题,还有脱离的问题。如上图。还是lz的工况没交代清楚

一早没看清楚,我想的是自由落体,可以是连机构一起自由落体

网友E:
刹车松开不就自由落体了吗?这个还要设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自动脱离的机构

看图,应该有配重吧

网友(点评):
怎么脱离的呢?提起来电机放松?靠轴加载台的重力拉着电机空转掉下去?那配重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刹车松开不就自由落体了吗?这个还要设计啥

如果有配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配重呢

那就适当调整配重重量,让上升时由电机做工不是刹车做功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方案弄出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实现脱离的呢?

网友:
电机,滑轮,钢缆,连杆抓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搜快手丫丫的作品有这种机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提升的物体有200Kg左右提升高度500mm,我用了链条链轮+减速机做了提升机构,就是脱钩的装置想不出
 ...

参考下柴田车钩的结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方案弄出来了

lz来个说明,最后采取了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快手丫丫的作品有这种机构,

见过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参考下柴田车钩的结构试试

overkill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verkill了吧。

是前两天刚刷到火车挂钩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