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轴矩台平面磨床有上海的维修师傅吗?

楼主(2023-12-05):
卧轴矩台平面磨床 ,工作台往复运动缓慢,叫了售后说是过了保修期了,然后价格就乱报了,有没有靠谱点的师傅,最好是上海这边的,能上门的!

网友A:
如果换导轨,我能帮上忙

网友B:
上海有点大,不知楼主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导轨,我能帮上忙

你能帮个JB,就你,你要能帮搞导轨,哪你真牛,你哪直线导轨达不到磨床的要求,不管是精度,寿命,抗震性,负载,跟磨床要求的相差太多,

网友C:
如果是夏天可以,冬天不行,换冬秋用油就能解决,如果不是液压油问题,哪看一下液压站压力是不是达到,再就是滑阀,换个新的就行。一般磨床都是机械的,坏的极少。如果是拉导轨,哪就不要修了,丢了得了,
关于价格乱报,我一台硬轨加工中心,导轨因为油管断了,一年多没发现,有拉伤,修复报价3W多,我直接卖了废品,不是报价高,是我穷,修复在3-6W是正常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能帮个JB,就你,你要能帮搞导轨,哪你真牛,你哪直线导轨达不到磨床的要求,不管是精度,寿命,抗震性 ...

可拉倒吧,力士乐的主要就是用在磨床上面的,真正的立加以前用,今年反而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拉倒吧,力士乐的主要就是用在磨床上面的,真正的立加以前用,今年反而不用了

你真能扯,同型号,滚珠导轨的1.3W一台,硬轨3.6起,一般都过4.8W,滚珠的都是低端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真能扯,同型号,滚珠导轨的1.3W一台,硬轨3.6起,一般都过4.8W,滚珠的都是低端货

那你得看老板实力,是造硬轨床的多还是线轨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看老板实力,是造硬轨床的多还是线轨床的多

能造硬轨立加的厂家,国内都没几家了,线轨谁都能干 ,硬轨要干 好,太费技工,对厂家技术要求太高,还有周期长,线轨一周装好,硬轨半年装不好,区别太大了,再说磨床,能造好硬轨磨厂的又有几家,线轨都能造,

网友(点评):
10年前干的公司还造硬轨,后来就只造线轨了。再后来就不具备造硬轨的能力了。没人铲导轨了

网友(点评):
硬轨机成本太高,对铸件要求高,主要是对工人要求太高,对工人技术,作业规范要求太高了,但确实好用,精度高,寿命长,加工效率也高很多

网友(点评):
都知道硬轨好,但是市场需求在这里,市场决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有点大,不知楼主哪里的?

青浦

网友(点评):
我擦,上海确实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夏天可以,冬天不行,换冬秋用油就能解决,如果不是液压油问题,哪看一下液压站压力是不是达到,再就 ...

谢谢,那我先让师傅根据你说的几点,先去看看是否是这些问题,如果真的要换零件,要做好花钱的准备了

网友(2024-01-06):
换油,清洗油路问题应该就解决了。磨床要做好日常维护

网友(2024-03-30):
检查液压系统压力、床身导轨润滑压力和润滑油量,确认液压油品质是否需要更换清洗滤网
还有工作台换向迟缓的话也会影响工作台运行速度,可以调节操纵箱上两侧的调节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