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如何使用ilogic程序重命名模型名

楼主(2023-12-05):
Inventor如何使用ilogic程序重命名模型名
重命名使用iPropety属性中,自定义页面的自定义属性
但不重命名文件名
大佬们,求求了,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

可以试试用ThisDoc.ModelDocument.DisplayName()得到模型的名称
然后令自定义属性=名称就好了啊

网友:
1.选到物料描述,更改完值 2.点右上角的修改 3.点右下角的应用

楼主:
ThisDoc.ModelDocument.DisplayName(Custom=物料描述)
这样子写,提示如下报错
Side plate L 5x704x1242 Q235B1#10003241.ipt 中的 重命名规则 中存在规则编译错误

行 1 上存在错误: 属性访问必须分配给属性或使用它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isDoc.ModelDocument.DisplayName(Custom=物料描述)
这样子写,提示如下报错
Side plate L 5x704x12 ...

参考下面的代码(如果sName中的字符串不符合要求,需要对字符串进行截取或拼接)

sName = ThisDoc.ModelDocument.DisplayName()

iProperties.Value("Custom", "物料描述") = sName

楼主:
实际试了一下,这个语句实现的效果好像是,将模型名写入到物料描述,而不是将物料描述写入到模型名

楼主:
还有人吗,手动捞一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的代码(如果sName中的字符串不符合要求,需要对字符串进行截取或拼接)

sName = ThisDoc.Mod ...

大佬,回来看看,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回来看看,还有没有办法

目的是把当前文件直接改名到"物料描述"

这个没办法直接实现的,可以换个方法代替。

利用新名称另存文件,然后再在使用此文件的地方执行替换。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
sFileName = iProperties.Value("Custom", "物料描述") & ".ipt"

sFileDirectory = ThisDoc.WorkspacePath() & "\"
ThisDoc.Document.SaveAs(sFileDirectory & sFileName,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把当前文件直接改名到"物料描述"

目的不是将文件名改到物料描述
是将物料描述改到模型名啊大佬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不是将文件名改到物料描述
是将物料描述改到模型名啊大佬

才搞明白目的

sName = iProperties.Value("Custom", "物料描述")
ThisDoc.Document.DisplayName = s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搞明白目的

sName = iProperties.Value("Custom", "物料描述")

堪称完美啊,谢谢谢谢,简单两句抵我忙不知道多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谢,真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