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选择

楼主(2023-12-05):
前几个月同行买机床,问我买什么,我问他加工什么,他说主做不锈钢,问他工件大小,我的建议是买硬轨立加,最好是牧野,永进,主轴转速只要8000就够用。

他听师傅的买了几台线轨钻攻中心,主轴24000,我不说话了,省得被 骂。师傅说的主轴转速高就是精度高,加工效率高,表面光洁度高,线轨精度比硬轨高,也省事,好换。寿命长,实际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

先说价格,同厂家型号850立加,线轨18W,硬轨就是28以上,差价一般在一倍左右

说性能,硬轨机一般主轴配7.5kw/8000转,以8000转为例,以加工不锈钢为例:刀具65度合金刀,切削速度120米,60米/8000/3.14=2.3MM,以这个参数,够最少2MM刀具用,1MM也正常用,转速完全够用,扭力,一般8000转主轴,最大扭力50N,8000转时8N,只能够5MM 刀具加工不锈钢的扭力,所以,高转速对无用,24000转,同功率下,扭力不是8000转的30%不到,机加工还是得大力才好用

再说线轨和硬轨区别,同样刀具,同样加工参数,加工不锈钢,硬轨机的刀具寿命是线轨的3-5倍,线轨机因为不抗震,碎刀尖。编程时,一般线轨,只能一刀下0.15-0.3分层加工,用底刃加工,硬轨可以用侧刃高速切削,这个对刀具成本和加工效率影响差几倍

再说寿命,硬轨只要正常用,10年内没问题,线轨就看负载了,如果跟硬轨一样负载,半年挂。

再说精度,精度是机床标准,只要标准一样,精度就一样,但是,硬轨机天生就比线轨精度高,精度保持性也好,同样丝杆有间隙的机床,硬轨能正常用,线轨就不行。

表面光洁度,这个线轨根本没法比,因为硬轨机抗震性是线轨的几十倍,光洁度主要指标就是机床震动。

最后就是价格,硬轨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所以现在除了高端的模具加工,买的人少之又少。

网友:
春老板是行家,我记得以前用过捷克的海德汉镗床,硬轨,编程手块了下刀50MM.直接干下去,突然看到刀柄火星四溅一看卧槽铣深了,机床一点声音没有,刀柄都能硬挤材料加工成型。国内的话直接就是啪,报警了。

网友:
说到底还是一句话,市场决定产品。海天,通快这些大的生产机床的,基本都是线轨。

网友A:
什么时候用线轨,什么时候用硬轨,这个有明确的说法吗?

网友(点评):
钱多买硬轨,钱少买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用线轨,什么时候用硬轨,这个有明确的说法吗?

有钱高价值产品买硬轨,做垃圾货,买线轨,
做铝件,电木,塑料买线轨,
做钢件,买硬轨,
精度高的模具买硬轨,

网友B:
|力士乐导轨发表于 12-05 17:29说到底还是一句话,市场决定产品。海天,通快这些大的生产机床的,基本都是线轨。
通快不是激光切割机吗嘛?他也生产数控机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快不是激光切割机吗嘛?他也生产数控机床?

海天还生产酱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天还生产酱油呢

这就是在开玩笑了~

网友:
现在追求快,低投入,快产出。市场决定一切。

网友E:
硬轨只适合开粗吧,高精度的东西切削量小的还是线轨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轨只适合开粗吧,高精度的东西切削量小的还是线轨的天下

只能说你无知,高精的都是硬轨,线轨只是便宜,并不是精度高,硬轨能大切削,精度又高寿命又长,还特别稳定,线轨只是便宜,线轨跟精度不搭边,比如机床中相对精度高的磨床,有线轨吗,
在精度上,线轨永远不如硬轨,这是物理特性决定,因为线轨都是硬轨机床生产的,他天生低一级精度,再到铲刮安装,线轨也低一级精度,

网友F:
我做磨床的,高精度的机型用的全部是硬轨,我调研过日本、德国、瑞士、台湾省各大磨床品牌,高精尖的都是硬轨,线轨的生产出来大部分都是粗磨用的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磨床的,高精度的机型用的全部是硬轨,我调研过日本、德国、瑞士、台湾省各大磨床品牌,高精尖的都是硬 ...

线轨在负载,抗震性,精度,寿命,都不如硬轨,包括运行速度也不如硬轨极限高,线轨运行速度受滚珠直径限制,比如说珠子直径是4MM ,现在运行速度60米,60/4/3.14*1000=4777转,理论上,这里珠子已经由滚动变为滑动,珠子磨损很快,可能两小时就变成偏的,所以吹线轨速度快的也是不成立,但硬轨不一样,超快,磨损反而小了,浮在油膜上,导轨面不接触,几乎0磨损。
线轨唯一能吹就是便宜,
不但导轨是硬轨,连主轴都是铜套,铜套精度高,寿命长,负载大,抗震性强,哪些角接触轴承的磨床主轴,都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线轨在负载,抗震性,精度,寿命,都不如硬轨,包括运行速度也不如硬轨极限高,线轨运行速度受滚珠直径限 ...

大侠,你说的铜套应该是镗床或者磨床干出来的,对比进口高精度角接触轴承如G级,如何分辨精度高下,请大侠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你说的铜套应该是镗床或者磨床干出来的,对比进口高精度角接触轴承如G级,如何分辨精度高下,请大 ...

G级,有铜套精度高,你真能吹,再说铜套也不是镗床和磨床干 的,是师傅用刮刀刮的,铲刀,刮刀,精度比G级高太多,关键是抗震性,刚性,耐用用,比所谓的进口角接触轴承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在开玩笑了~

佛山确实有个海天生产酱油。

网友(点评):
我知道~ 生产设备的海天我去过的,压根不是一家,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G级,有铜套精度高,你真能吹,再说铜套也不是镗床和磨床干 的,是师傅用刮刀刮的,铲刀,刮刀,精度比G ...
我没有任何质疑,只是想到的问一问
平板刮研好做,圆的刮研貌似复杂很多,大神能否说一说

网友H:
线轨是大势所趋,就像数控挤兑手摇一样。线轨走刀快,完全能弥补吃刀量小的缺点。尤其是近年来新出的两线一硬,滚柱导轨加工中心,兼顾线轨和硬轨的优点,推荐楼主购买。线轨对润滑要求低,精度保持性好。硬轨保养要求高,润滑不到位分分钟磨损。你说的浮在油膜上的,那是动压导轨,速度恒定才可以,例如磨床。除了高精度和难切削的地方,一般不推荐硬轨。至于钻攻中心,干干铝和塑料,铁就不要想了。推荐日本小黄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轨是大势所趋,就像数控挤兑手摇一样。线轨走刀快,完全能弥补吃刀量小的缺点。尤其是近年来新出的两线一 ...

干 铁件,干 硬料,干 不锈钢,线轨不如硬轨,差太多了,特别是大切削,
干 铝就用钻攻,吃刀量小,刀具就磨损快,这个成本相对增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磨床的,高精度的机型用的全部是硬轨,我调研过日本、德国、瑞士、台湾省各大磨床品牌,高精尖的都是硬 ...

看来你调研的磨床也很一般,真正高精度的磨床都是静压导轨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