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稳定性如何验算

楼主(2023-12-05):
这样一根很长得钢管立在地面,如何验算稳定性,需考虑吹大风情况

网友A:
算下长细比呀,也要看上面受多大力

网友B:
简化模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化模型算

具体怎样操作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长细比呀,也要看上面受多大力

具体怎样计算得,上面没有东西,就一根光管了

网友(点评):
找下长细比的资料算下,估计风的话不用担心了。

网友:
风载考虑为均布载荷

网友C:
第一个 计算 倾覆力矩

还有 计算 失稳

网友:
按已知,不考虑顶部是否施加竖向载荷。
构件通常不会也不可能被剪断。

其在室外受到的主要载荷为风压导致的推力载荷及风流动导致的扭转载荷。

两种载荷分别主要由截面抗弯和抗扭模量承载。

基础风压:
由设备设施安装地点
1.地貌、地形、海拔、大气等分类和数据;
2.由上面信息查不同高度的基准风压、风速,体型系数等;
3.计算水平推力、水平扭矩;
4.校核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NSYS

又在坑人不是

网友E:
最顶上会产生漩涡流,现实中不是均匀风,参考大厦那个案例,各种载荷都正确但是总会倒塌,然后最后发现是风在最上层会产生漩涡流。

网友F:
我们做过薄壁不锈钢旗杆,实际上内部是无缝管加强,还是被风刮变形倾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过薄壁不锈钢旗杆,实际上内部是无缝管加强,还是被风刮变形倾斜了,,,

你们多高,多粗的管,壁厚多少?

网友(点评):
9米,外侧3mm不锈钢管133高度4米,内侧3不锈钢管114高度5.5米,中心钢管108 6米

网友(点评):
你这估计是被风吹旗帜的布拉折的,这个力,远大于旗杆被风吹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 计算 倾覆力矩

还有 计算 失稳

具体怎样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顶上会产生漩涡流,现实中不是均匀风,参考大厦那个案例,各种载荷都正确但是总会倒塌,然后最后发现是风 ...

顶部的漩涡流应该不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多高,多粗的管,壁厚多少?

图纸上写了,20米高,底部大,上面小,壁厚10mm

网友(点评):
是问层主

网友H:
结构设计有结构设计的软件用spa2000

网友:
出点钱,让专业的人帮你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结构设计有结构设计的软件用spa2000

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