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冷却速度是确定的,冷却曲线应该是直线啊(至少在同一刻度内)。为何CCT的曲线...

楼主(2023-12-05):
请问,既然冷却速度是确定的,冷却曲线应该是直线啊(至少在同一刻度内)。为何CCT的曲线是曲线呢?

网友:
图表的时间轴是对数的

网友:
你听说过非线性吗

网友:
冷却升温怎么可能是线性的,你的线性是曲线吗?

网友:
你咋想的,温度越高,温差越大,热传递越快啊,肯定不可能是线性的

网友:
烧壶水,你看他的曲线是直线吗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懂了。介质的冷却曲线指的是介质的冷却情况,介质的冷却曲线必定是直线。但试样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速是淬火介质的冷速,不是工件的
2.淬火介质冷速是定值,工件冷速必然越来越慢,因为温度差越来越小, ...

我可以赌一百万,冷速是工件的冷速。

另外,曲线的最大因素是不均匀的刻度,还有其他小的因素,具体我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