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TFE 的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06):
问题:我们现在使用的 PTFE 产品没有 检测手段,也没有检测指标,所用存在的问题就是,买来啥样子的就是啥样子的也不知道供应商参假了没?
所以各位大神,有知道这方面的吗,还望不吝赐教一二,感谢!!

网友A:
什么叫参假,化工产品本来就是各种物料搅拌合成,何来参假一说。只有质量等级,一分钱一分货,不相信可以送检,或者货比三家。

网友:
买贵的,这个好多都是再生料做的

网友(点评):
贵便宜都好,问题是性能参数差在那里了,怎么检测,参考什么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参假,化工产品本来就是各种物料搅拌合成,何来参假一说。只有质量等级,一分钱一分货,不相信可以送 ...

网友:
材料金属跟有机物有什么区别,哪怕是同一种牌号的钢材不同钢厂不同批次也有不同呢,有机物由于其特性会更加不同,只能说供应商打样用了一个厂商一个牌号的PTFE,你做实验不管是耐腐蚀还是耐摩擦 ,验证过了,跟供应商要求以后这个材料就指定该厂商;或者一般对材料有要求的公司都是包工不包料,材料自备。

网友(点评):
其实考虑过我们提供料,他们负责工

网友(点评):
这并非不正常,这很正常,上家公司为了316L一根1/8英寸空心管,专门找宝钢买了一炉料,倒闭都用不完,其他材料都是受控,你对材料有讲究,又不信别人,别人拿金属检测局的报告你都不信,那咋办,材料管控呗

网友:
第一,你想了解什么,掺假与否你可以找三方验证,他提供质检报告,合同上写明白不一致他赔。第二,PTFE本身都是掺杂物,无非是多少问题,用处不同,你根据需求跟可靠供应商提参数,他会根据你要求报价供货。具体PTFE性能需要你自己查一下度娘基本都有。第三,要纯PTFE另说。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了很多,实则啥也没说

网友(点评):
我本来什么也没说,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

网友B:
检测指标是需要你自己定的,这个也有相应的标准。至于检测要求,标准里面也有,同时考虑你自己的要求。自己检测不了,就找第三方;不信任第三方,就自己查标准招人买设备检测;还不行,就招人做基础研究,自己开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指标是需要你自己定的,这个也有相应的标准。至于检测要求,标准里面也有,同时考虑你自己的要求。自己 ...

好的了,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