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跑偏求助

楼主(2023-12-06):
如图如题,皮带机开车时一直往传动侧跑偏,请各位大神帮助分析下原因

纠偏装置示意图

网友:
2种办法;
1.慢慢调整;
2.选择带导向筋的传送带

网友A:
胶带跑偏原因及纠正措施

网友(点评):
居然想赚楼主的积分,太过分了,以后我也这么干

网友(点评):
赚不到积分吧?发文件别人下载要积分,但不是奖励发文件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带跑偏原因及纠正措施

这是平台的设置好吧,不清楚别乱带节奏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

网友:
宽长比接近1:1,不好搞。。。。先看看机架对角线差多少,0.5mm以内,再调节别的。

网友:
一直跑多是安装问题,还有前后电机是否有速差,速差不合适也会跑。

网友:
这个输送带 几乎没有弹性 和特氟龙带类似

主动滚筒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包胶 增加输送带和滚筒的摩擦系数

纠边装置 尽量放在 最上层 且靠近主动滚轮一侧

网友:
跑偏的根本原因就是滚筒不平行和熔接的皮带两边线不一样长也就是搞成锥筒的那个样子了,一般来说,滚筒组平行度问题不大的话,头尾滚和主动滚做一下锥度,就不会跑偏,实际考虑到加工安装问题,通常使滚筒也可以调整,做成可水平张紧的样式,另外,皮带宽度窄,长,速度快的话就可以在皮带内侧熔接导条,也可以做皮带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