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可拆单杠,大家看怎么设计

楼主(2023-12-06):
几个朋友聊天说道开车远行,开久了腰有点累,有的人有轻微的椎间盘突出。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搞一个简易的单杠放在车里,路上休息的时候支起来吊几分钟,这样可以使腰椎得到放松。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网上家用单杆很多,不过放在车里带出去还是不太行。大家想想办法怎么设计,自己比较容易制作的那种。如果有机械工程师开网店卖东西,我觉得可以搞这种产品。

其实很简单:

两根竖杆,接地面用三脚架那种以便保持稳定。从地面算起高度两米。应该是可伸缩那种。横杆简单,就是两端能扣在竖杆上。横杆长度一米左右。

这种简易可拆单杠不要求非常稳定。做动作的时候幅度不能大。基本不考虑前后摆动。主要是把人吊起来,腰椎放松。达到旅途休息腰椎的目的。

双杠其实也可以。但是效果没有单杠好。小型可拆装的双杠在迪卡侬见到过。

网友A:
自来水管晾衣架即可

网友B:
开车的话,用车子做基座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车的话,用车子做基座最稳定。

是这个道理,可是怎么做呢?这个基座确实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管晾衣架即可

地面三脚架部分怎么做。制作工艺不能太复杂。

网友:
@博越 大佬出手

网友C:
C:\Users\20\Desktop\未分类\汽车单杠这样如何

汽车单杠

汽车单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如何

没怎么看懂。做成了应该什么样子?

网友D:
树随处可见,随车带根绳子即可。

舒服点可以在绳子上套钢管

网友E:
车内增加杠,不是增加了危险性?
开车过程可以停下来活动活动,坐车上也可以伸伸懒腰,,,,,
我觉得普通小车没必要在车内增加刚性东西,除非是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随处可见,随车带根绳子即可。

绳子上套钢管。这个思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内增加杠,不是增加了危险性?
开车过程可以停下来活动活动,坐车上也可以伸伸懒腰,,,,,
我觉得普 ...

悬空对腰椎的休息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腰椎有毛病的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怎么看懂。做成了应该什么样子?

就是很简单的,一边用车轮子压住,没车轮那边就加强筋(整体强度没有算,按100-150KG,好像单杠框内还得加点筋,,),材质201不锈钢就行底座、加强筋、杆子都用螺纹连接,减少收纳体积
三根杆子上都用同尺寸的多根短杆连在一起,比如20-30cm一节,以适应不同的车长和不同的使用者身高(这个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很简单的,一边用车轮子压住,没车轮那边就加强筋(整体强度没有算,按100-150KG,好像单杠框内还得 ...

没图外行理解不了。

网友F:
淘宝上面有很多便携的晾衣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面有很多便携的晾衣杆

承重不行。

网友G:
单杠架子要想稳当肯定小不了,必下地脚螺钉,不划算。不靠谱,最好找个歪脖树吊一下还稳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杠架子要想稳当肯定小不了,必下地脚螺钉,不划算。不靠谱,最好找个歪脖树吊一下还稳当些。

上面有个社友说利用车当基座,可以用一块铁板压在车轮下,在竖着焊接一个空心轴,将一个L型的杆子插到空心轴里。

网友:
别买网上那种撑杆,,爱惜自我,拒绝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个社友说利用车当基座,可以用一块铁板压在车轮下,在竖着焊接一个空心轴,将一个L型的杆子插到空 ...

外面摔了划不着,出主意的不负责

网友:
为什么一定是实物的单杠呢?携带不方便,把单杠变成吊环。停车的地方多半都有树木,找个树杈一绕,就可以吊起来。
简单方便。

网友:
出外随便找棵大树,2根绳子一挂就可。
我家的单杠就是绳子吊着的

楼主:
回楼上2位:

找合适的树,再攀高挂上去,需要费劲就没兴趣玩了。简便很重要。

网友(点评):
不用攀高,一甩就是了

网友H:
可参考https://item.jd.com/1007251871493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参考https://item.jd.com/10047000064727.html

这是家用,便携性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家用,便携性不行。

可折叠的,而且单双杠都有。
这样还不行,那还是和前面他们说的找棵树,挂绳子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折叠的
这样还不行,那还是和前面他们说的找棵树,挂绳子最方便

130cm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cm太大了。

行李架上一放多简单,不行买回来把太长的锯掉点,改一下应该比自己做省力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cm太大了。

你要可拆卸的,体积差不了多少,安装也麻烦,3次一弄,下次估计就扔角落了。

网友H:
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建议长途旅行买护腰带更合适。
中医说要对症下药,治本;
质量体系说的预防,找根源。

显然护腰带比单杠更有针对性,单杆应该大部分作为平时家用锻炼,不能老想着临时抱佛脚啊
要转换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建议长途旅行买护腰带更合适。
中医说要对症下药,治本;
质量体系说的预防,找根源。 ...

一般情况没问题,主要是长途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