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件除了注塑,还有什么加工方式?

楼主(2023-12-06):
请教一下,像这种的丁晴橡胶零件除了注塑加工,还有其他的加工方式吗?因为后面可能会改结构,所以不想开模。

网友A:
3D打印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水平180度分型面模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了解一下

试过了,3D打印的类橡胶材质,很软,起不到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了解一下

试过了,用的类橡胶,太软了,不能密封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唯有开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唯有开模具了❕❗

研发样机上用,还不确定效果,直接开模太奢侈了吧!

网友:
可以开软膜,先打样。确认好之后在开硬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发样机上用,还不确定效果,直接开模太奢侈了吧!

可以用复模工艺,想要多少的硬度都可以提要求,我这甚至有供应商,就是精度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复模工艺,想要多少的硬度都可以提要求,我这甚至有供应商,就是精度不会太高

大佬,能分享一下供应商联系方式吗,跪求!

网友D:
硅胶覆膜工艺,打手板

网友:
你要是能把直角改为圆弧的话 ,可以上加工中心干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是聚氨脂材料做的轮子 硬度在在80度不到 开模的话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分享一下供应商联系方式吗,跪求!

你看看怎么加我吧,论坛好像不让提供联系方式,应该是叫深圳科品的一个3D打印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覆膜工艺,打手板

大佬!有靠谱的供应商推荐吗?

网友:
有两种工艺可以做出来,一是做硅胶压膜,而是复模,但都是软胶的材质,不是橡胶,密封一点没问题,硬度可以调,打样我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