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的结构,再改了下

楼主(2023-12-06):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还会不会卡?同时请教一下 ,这类结构的目前都是凭经验在搞,怎么才能通过验算来证实可不可行?需要看哪些资料?

关闭

关闭

开启

开启

网友A:
哪个主动哪个从动,你要说下呀

楼主:
手柄上提是主动,带动其他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主动哪个从动,你要说下呀

手柄  拉起来那个

网友:
3D打印搞个模型出来玩玩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害怕卡死的话,可以看看平面四杆机构 那一章,只要保证传动角不为0°,也就是压力角不为90°,就不会有死点。自己试试看把这个机构简化一下看

网友B:
你算一下 那个自由度是1么 如果是1的话 你的运动是可以确定唯一的。。 我看那个类似以角铁的那块连杆 运动是不是不唯一啊?左边也可以走,右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一下 那个自由度是1么 如果是1的话 你的运动是可以确定唯一的。。 我看那个类似以角铁的那块连杆 运动 ...

往右过了90度就卡死了,现在是没过90度,但已经不会再往右走了,手柄开启角度限制了

网友C:
如果包含手柄算一个 连杆的话  这属于6连杆机构

这种机构非常复杂  注意自锁角

尽量把这结构最终实现的 轨迹 表达一下。是手柄往上提 是要带动 两个6号连杆动吗

网友B:
手柄往下压的话 ,3号 虽然不会往右走,但是会又这个方向的力,有可能会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包含手柄算一个 连杆的话  这属于6连杆机构

这种机构非常复杂  注意自锁角

是的  , 实现锁杆伸缩,是有点复杂,感觉不靠谱,大佬看下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往下压的话 ,3号 虽然不会往右走,但是会又这个方向的力,有可能会卡一下

要3号不往又右走,得把联接的四号孔距改短一点

网友(点评):
反正要是算不明白的话,在连杆机构中,少用极限位置的时候 成0° 90° 180° 这样的角。很容易出现传动角为0°,你要不然可以试试 SW开柔性,让他符合物理规则 ,运动试试,看看会不会卡一下

网友C:
太复杂了
给张图你参考

网友D:
理论力学新手,有三处可能卡住的地方:
1.弹簧处于水平位置时,零件2与(右边的)零件3的连接处,会往左走,与滑槽挤着
2.弹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薄板上,会被挤变形,卡住(右边的)6号零件
3、与滑槽配合的,2号零件的导杆,太短,配合的越少越容易歪着挤着

理论力学五大公理:
1.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2.二力平衡。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力的作用线在同一直线上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   3.在已知力系中添加平衡力系,作用效果和原力系相同。→推导出:a)力可以沿着力作用线移动到任意位置,作用效果相同  b)平衡力系中共有三个力,已知两个力处于同一平面内,那第三个力一定与二力的合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同一直线上   4.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在两个物体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5.刚化原理。柔索类物品在受拉力的情况下,可以等效为刚体。

默写出公理还是很酷的。欢迎指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力学新手,有三处可能卡住的地方:
1.弹簧处于水平位置时,零件2与(右边的)零件3的连接处,会往左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力学新手,有三处可能卡住的地方:
1.弹簧处于水平位置时,零件2与(右边的)零件3的连接处,会往左走 ...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
给张图你参考

这个可以  我研究一下

网友E:
这是越改越复杂了改成齿轮齿条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越改越复杂了改成齿轮齿条的行不行?

试过了,不理想呐  http://www.cmiw.cn/thread-105599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

其实我也不太懂理论,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