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UG使用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23-12-06):
现在要将一块板,卷成圆管,要怎么操作,是在折弯里操作吗

网友A:
你直接画个圆管不就行了
折弯不可能一次折成整圆

网友B:
中间画条线,插入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画个圆管不就行了
折弯不可能一次折成整圆

只有下料展开的2D图纸,没有成品图,不然我就自己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画条线,插入折弯,,,,

我试试

网友:
先画圆管,用钣金的展开,在展开图上按图纸画展开图,再折叠

网友:
用缠绕命令

网友(2025-03-03):
不会这个功能  ug我还没有开发透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