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减速机非输出轴那端怎么密封

楼主(2023-12-06):
如图片所示,这个位置该怎么密封呢

网友:
那不有螺丝孔吗,加盖加螺丝就完事了

网友:
为什么要密封呢?美观?

网友:
搞个塑料盖子打进去

网友:
简单的:轴加长点,装个垫片
复杂点:轴加长,加工密封槽,装o圈

网友:
用泥巴糊

网友:
机座端面钻几个螺纹孔,加个有止口的盖子,盖子上搞个O型槽,装个O型圈密封

网友:
想要什么效果?
1、自用,无密封要求,车个尼龙塞,配做个台阶,塞子最好有顶丝孔方便拆卸。
2、美观,有密封需求,车台,车O型圈槽,攻孔,做压盖,可查机械设计手册。
3、机械美观,车台,压骨架油封,攻孔,配合压盖,减速机轴端就这样。

网友(点评):
第三条是我没过脑子,这端没有轴通过的话,没有必要加油封,用2就好。大家见笑

网友:
EC/VK 端盖 找个尺寸合适的  压进去

网友:
很多减速机都是配有盖子的,如果没有盖子可以在网上买个尺寸稍大的胶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