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的步进电机和两相的步进电机相比,三相的步进电机是不是比二相步进电机噪音小

楼主(2023-12-06):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二相步进电机遇到了振动和噪音较大的问题,请问在不改变机械结构和转速的情况 下,更换成三相步进电机,其噪音能降低大概多少?

网友:
噪音?步进电机本身噪音很小啊,噪音大小是根据调试来的,

网友:
会好一点,步距角也小。

网友:
步进电机抖动噪音大,更大的可能是选型不对,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停止带使能的时候有嗓音有可能是惯量比过大,运动时嗓音大就查传动机构

网友:
震动与噪音跟负载与安装有很大的关系吧,直流无刷,交流无刷震动噪音都很小,无感的就启动时会有抖动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三相会比两相好点,还有你机构是刚好在电机共振频率上。
我建议你先调下电机的细分。

楼主:
谢谢,我调一下细分先试试

楼主:
我觉得调小细分值肯定能降低振动,之前我把细分从1/256调到1/128的时候,振动就会小很多。但是我们又有运行精度方面的要求,故不太确定细分的变化与振动量、精度之间的关系,有谁有过相关经验的能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