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弯管贴子发表那个弯管动图,我就是被这图毒打一次,看到那图我就来火

楼主(2023-12-06):
详情见我那个弯管贴子的一个跟帖,
我试过我最初的思路不行后,就是按这个动图(见图1)做第二次改进。被毒打了。
后来去看了人家的手动弯管机,奇妙之处就是加了一条压条就能弯出来(见图2),至于原理我也搞不懂。
我马上买了这个手动弯管机回来,经过测试,如果不用那压条绝对扁,用了压条绝对不扁,玄学。

楼主:
@喂我袋盐 丢那星,来火了

网友:
(๑•̀ㅂ•́)و✧:;
誰來解釋一下這個❝玄学❞⁉️

网友:
压条加在哪

楼主:
图2有两字:压条

网友(点评):
我猜测是压条限制了管压扁所变形的方向,压扁的话,必然向两侧挤压

网友(点评):
或者分散了挤压力,比如另外一种是加了两个浮动挤压轮,并没有正对大轮子

网友:
我看网上,有两个浮动压轮的手动弯管机就没有压条,而且管子也不扁

网友:
大哥,你做图一的时候动力轮是用的圆弧面吗两边限位滑动折弯?压条作用就是跟图一一样,空心管不直接点受力,动力轮受力,并且限位空心管不变形,圆弧面折弯,至于为什么图一做出来不行,加压条才行。我也不知道可能直接用图一受力点还是在空心管

楼主:
我的结构图贴上来了。最初结构完全行不通,我就是参考那个所谓很屌的动图做第二次改进,就是下图结构。
结果还是扁,没办法,跑去五金城买了个手动弯管机回来。
还好我原本结构调整压紧螺丝行程够大,我把滚轮往后退开,把买回来手动弯管机的压条塞进去,其余都不变。
就是这么奇妙,第一条管弯出来就不扁,我只能归结于:玄学。

我那滚轮按不同间隙车了3件,又抛镜面,买回来那个压条,目测尺寸精度非常一般,也没抛镜面,但玄学作用下,它就是成功了。

@喂我袋盐 带盐妹妹,你来解释一下这玄学原理

网友(点评):
你这是自动上料还是手动上料?自动上料的话滚轮复位后是不是还得加机构把压条也复位

网友(点评):
受力方式不一样,一个点受力一个面受力,能一样吗?点受力不扁才怪,哪有玄学全是力学。

楼主:
也就是讲,我花了两百几文买了这个压条,其余的已经丢掉。
和买椟还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结构图贴上来了。最初结构完全行不通,我就是参考那个所谓很屌的动图做第二次改进,就是下图结构。
结 ...

我做的,当然都是全自动啦,至于你提这个问题,我另开贴讲解怎么复位

楼主:
之前我也迷信网上那些动图原理,我估计很多没经过验证,都是自我意淫想当然。
我经过这次毒打之后,以后要以判断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动图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不,动图的结构,受力面只有一条线,加上压条后将折弯力分布到折弯后一部分管上,分散了力,所以折弯部分变形就小

网友:
有卖的,非得自己做

网友:
压条圆弧和圆管是面接触,对拉伸部位有一定的保护,限制了圆管直径方向的变形,支撑圆管抵抗变形力(拉伸力);
滚轮滚压过程中,是圆周方向的线接触,造成弯管部位逐步变形,随着角度变大到一定程度,有可能直接垮掉。

滚轮弯管要看材料的延伸率和壁厚,也有很多应用场景。
加压条就相当于以前的填沙子,不过更简便。

网友(点评):
着一刻体现了论坛的好处,让自己去鼓捣估计也是出同样的错。但是作为事后诸葛亮,还是学到了经验,以后遇到类似的就能避坑了。很有教学意义的帖子

网友:
所谓的玄学楼上已经给你解释了

网友:
多看书吧,就这还玄学只是超出你知识盲区了,你但凡想想就能发现差异,滚轮和压条在弯管事和工件接触的面积局部压力是完全一样的么,真想搞明白查资料呀,不行自己多试验多观察

网友:
这个图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点评):
牛逼!运动仿真在SW上怎么整的,指导下大神。

网友(点评):
看别个大神在ANSYS上做的,SW不行

网友:
刚刚把之前的帖子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