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特殊要求的零件,一般用什么材料去做

楼主(2023-12-06):
如题,比如对精度要求非常高,是用钢件还是用铝件,或者其他材料,我这边都是用铝件比较多,但是它精度会不会不如钢件,比如,我有一个XY位移台,上面转接板台面用什么做比较合适呢,目前用的是铝件,它比较轻而且我上面负载不是很重,但是如果换成钢件或者其他材料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
来图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说的确不好判断,而且铝也有性能好的呀,比方38CrMoLv,具体是需要配合使用情况的

网友A:
铝便宜啊,铝工件相比钢件,最少价格低70%,铝件对机床要求低,要加工钢件,机器就贵,
精度,铝这金属变形大,不存在精度,钢件,比如用DF2,热处理后几乎不变形,精度高,但成本贵啊

网友(点评):
春哥专业外加工,听他的,专业滴

网友B:
要求高是有多高,极限一点儿大理石,降低要求钢板

网友:
非标常用钢,Skd11,45#,Q235

网友C:
转接板台面,多大,多重,负载如何

网友D:
位移台肯定用铝件,就像飞机你用钢件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便宜啊,铝工件相比钢件,最少价格低70%,铝件对机床要求低,要加工钢件,机器就贵,
精度,铝这金属变 ...

但是我这是放在位移台上面的,没有零件没精度会不会对加工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是有多高,极限一点儿大理石,降低要求钢板

大理石不能做太薄了,半导体他们好像用陶瓷的比较多,但是这东西好像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板台面,多大,多重,负载如何

275*275*15(目前是铝板),负载3公斤以内(东西很少)

网友:
你精度要达到多少,其实单从材料谈精度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你单纯要精度,铝也可以,硬盘的盘片就是用铝做的,平面度纳米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移台肯定用铝件,就像飞机你用钢件行吗?

这是为什么,但是我用铝件如果保证不了精度,那么我下面的位移台作用就没啥用了啊

网友:
那么厚的铝板,负载3kg,控制好板材的加工精度就够了,钢板、铝板都行。

网友E:
看实际情况,铝板也能做到精度高的,只是耐磨性能可能没那么好。有相对运动的一般不用铝,钢件就强度要高一些,加工难度大一些。精度也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275*275*15(目前是铝板),负载3公斤以内(东西很少)

负载3KG选15这么厚的板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实际情况,铝板也能做到精度高的,只是耐磨性能可能没那么好。有相对运动的一般不用铝,钢件就强度要高一 ...

温度影响还有,一般都是恒温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3KG选15这么厚的板干嘛

凑其他机构的高度

网友:
做静力分析看变形吧,选性价比高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