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时能控制左右两侧孔位的同心吗?

楼主(2023-12-06):
求教,图示这种情况,焊接时能控制左右两侧孔位的同心吗,安装时左右两个轴承座要同轴,轴承座的螺丝孔调节范围有限,焊接时如果左右两个轴承座的安装空位偏心较大,就无法安装轴了,这样就要保证焊接时孔的同轴度,查找资料查不到同轴度要控制在多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大佬们

网友:
保证不了,孔加大,加额外调整零件固定轴

网友:
首先在结构上要减少变形,并消除焊接应力,然后采用调心轴承来弥补同轴度误差。

网友:
要求很高的场合就别用焊接,要求不高,螺丝孔余量搞大点

网友:
无法保证

网友:
垂直度都保证不了

网友:
两侧板安装轴承座的位置加工两块平面区域,以保证两轴承座平行度

网友:
这么多轴,为什么不选择螺纹连接,调好打销子,再螺拴固定,成本并不高。

网友:
穿轴的孔加大就行了 关键是要控制两个安装面的平行度吧  里面能加横撑防止焊接变形,保证平行

网友:
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点评):
要想精度好,肯定是焊接后再加工,用加长杆子的镗刀,但是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做几个定位孔,焊后再加工孔。焊接不可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焊接变形很大的,结构越大变形越大,同行度保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