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螺栓,不锈钢304材质,能承重多少

楼主(2023-12-06):
想搞一个小装置~

谢谢!

网友:
太专业回答不上来

网友A:
是受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受拉吧

做横杠使用能承受多重。。。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A2-70和A4-80不一样,基本和8.8差不多。

网友:
能承受10个200斤的胖子

网友B:
极限拉载荷2.68吨,剪切载荷2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拉载荷2.68吨,剪切载荷2吨

那看来没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限拉载荷2.68吨,剪切载荷2吨

在哪查啊???我每次都是计算才知道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成大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没问题,谢谢~

这个建议跟进工况和载荷情况设定安全系数,非常强的冲击载荷下应该是158KG

网友C:
大家都是说的经验理论,抗剪力和抗弯完全不一样的,抗弯恐怕到远不到2吨,需要看长度和具体受力情况。M10,很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说的经验理论,抗剪力和抗弯完全不一样的,抗弯恐怕到远不到2吨,需要看长度和具体受力情况。M10, ...

能承受100公斤即可。

网友(点评):
一百公斤没点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承受100公斤即可。

需要告诉大家你这个丝杆或者螺栓是怎么用,如果是B形式,那2吨没问题,如果是A形式,需要知道螺栓要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告诉大家你这个丝杆或者螺栓是怎么用,如果是B形式,那2吨没问题,如果是A形式,需要知道螺栓要多长

专业!
我怀疑他是想做单杠了,估计是想自己设计一个用M10螺钉做的便携式单杠的连接螺钉。

网友(点评):
嗯,昨天不是型做个牵引机构嘛,说干就干了

网友C:
如果是我说的A这样的这种形式,用SW简单做一下受力分析,按1000N受力做的设定,貌似一定会变形。
建议把你说的螺杆(或者螺栓)改成型材,铝型材就很多,用螺栓以B形式连接,变形问题就解决了。相对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说的A这样的这种形式,用SW简单做一下受力分析,按1000N受力做的设定,貌似一定会变形。
建议把你 ...

U型夹子夹在门上,M10螺栓可以挂住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U型夹子夹在门上,M10螺栓可以挂住绳子。

如果是装在家里墙上的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不仅仅是承重,还要考虑冲击,我看过几个视频是淘宝买的那种装墙上的,玩动作然后掉地上摔伤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2-07 10:50
如果是装在家里墙上的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不仅仅是承重,还要考虑冲击,我看过几个视频是淘宝买的那种装墙上的,玩动作然后掉地上摔伤了

图示,酒店门可以吧。

网友(点评):
肯定不行,你见过纸皮门吗?

网友(点评):
呵呵这也是我担心的~

楼主:
@siralop 请看上面这个图。谢谢。

网友(点评):
这事你问过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iralop 请看上面这个图。谢谢。

上了年纪最好不要玩这种,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出问题也不要赌,摔一次可能就骨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型夹子夹在门上,M10螺栓可以挂住绳子。

看你的图片我明白了一点,螺栓就是给绳子生根的对吧?
像你所说,如果门(立柱)可靠,那M10螺栓配合加持物(U型卡子)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看来现在门是主要问题。

网友C:
老大,现在是不知道你的整体设计意图,大家都没办法给你建议。
大概的方向好像是你这个螺栓+卡子固定绳子,绳子松紧可以起到牵引的作用,具体基本是人为手动操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那我刚才说的就对。如果不是,那还请在把我没想到位的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现在是不知道你的整体设计意图,大家都没办法给你建议。
大概的方向好像是你这个螺栓+卡子固定绳子 ...

门上那个夹子搞2个,2个螺栓能挂住绳子,有个东西我没有发图,2个挂钩挂绳子上就可以把人吊起来。现在问题是门能不能承重了~

网友:
装的时候,门板铁皮多厚的不知道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不是实心门~

网友(点评):
我说是门的铁板的厚度,不是门的厚度,太薄了门直接夹变形,太危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门上那个夹子搞2个,2个螺栓能挂住绳子,有个东西我没有发图,2个挂钩挂绳子上就可以把人吊起来。现在问 ...

我记得你说的是三角架结构的,如果是,用型钢蛮好。如果不是还请发图,如果依附在车身,需要找龙骨不能固定在钣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说的是三角架结构的,如果是,用型钢蛮好。如果不是还请发图,如果依附在车身,需要找龙骨不能固 ...

那个东西要能设计一种容易制作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C:
如果是可以承载人的重量的牵引机构其实个头都不小的,对你的需求我没有形象化,所以不太好说什么机构合适。但大方向好像有一种吊链是三脚架形式的。
图片是我觉得符合你要的方向找的,这个是整体的,可以做成组装形式的,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是出行,可以对车做小的改动,车身龙骨强度很高的,需要定方案(考虑安全可行性等),然后找汽车维修店帮助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可以承载人的重量的牵引机构其实个头都不小的,对你的需求我没有形象化,所以不太好说什么机构合适。 ...

家用的话网上很多也很好用,便携的现在没看到,估计只有自己搞非标了。

网友:
一般门的强度都不够,主要是铰链不行,只能考虑门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的话网上很多也很好用,便携的现在没看到,估计只有自己搞非标了。

等老大好消息

网友:
你就那么抠,找个装修队伍搞啊

网友:
感觉薄弱点在门合页的木螺丝上,容易把合页拉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