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齿轮直接炸开?这不是常见的失效形式吧?需要做什么分析?

楼主(2023-12-07):
为什么齿轮直接炸开?现场负载没达到额定负载,这不是常见的失效形式吧?需要做什么分析?

网友:
先观察本身是不是有裂纹,裂纹处做金相分析是否有缺陷

网友:
是不是材料有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断了一条轴也是,从裂口可以看到一条很久的小缝了

网友:
怪。原来齿轮还能这样损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金相分析

网友:
是不是原本就有暗伤,然后装配的时候是紧配合砸进去憋坏了。

网友:
用的材料太差了。机械工艺手册上有齿轮材料选用及热处理及工艺过程。

网友:
大概率没调质,负载情况多少?齿轮的强度怎么校核的

网友:
材料,多半热处理。

网友:
(๑•̀ㅂ•́)و✧:;
这是怎么加工⁉️

网友:
这个材料看看都感觉不对

网友:
1、齿根处弯曲应力大,齿根表面处有缺陷,裂纹从这个地方开始发展;
2、与轴过盈配合太大,形成很大的内应力;
3、材料热处理后很硬、脆,容易开裂。

网友:
没见你说工况,比方运转符合问题,假定这是经过全流程到试运行了。
上述过程完善那材料性能问题可以忽略,怀疑楼上所说材质不均匀和热工艺不标准。
再就是,两个或者齿轮彼此装配好,试试用手转动,看看转动情况排除加工和配合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线割的齿轮??

网友:
这都不是正常齿轮的失效模式,之前的单位有个2货领导,为赶工期通知齿轮厂取消调质工艺直接加工,实际使用时就是 这个状态,齿面挤压的像面一样流动。
楼主也知道不是常见失效模式,建议分析下设计流程。哪个高人定的设计方案。

网友:
像是热处理工艺的问题

网友:
见过这样的链轮,发现后扔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炸齿轮。粉末冶金的吗?太硬了,应该是齿尖部分高频才对。

网友A:
整体淬火太硬的结果,,,,,

网友:
材料有问题,轴配合太紧了,正常不会这样子的。

网友B:
这个尺寸外观感觉就有问题啊,大部分尺寸外观看上去像和他啮合的小齿轮一样,看上去是灰色的,然后齿部会有明显的表淬的痕迹,你这齿轮估计调质没做,要不就是整体正火处理作为最后的热处理,然后冷却太快了,安装前有没有看看有没有小的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外观感觉就有问题啊,大部分尺寸外观看上去像和他啮合的小齿轮一样,看上去是灰色的,然后齿部会有 ...

安装的时候没有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淬火太硬的结果,,,,,

硬度检测下来输出齿轮23-26HRC

网友C: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拆出来,多角度拍几张照片,也拍拍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众号留言选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