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在载台上真空吸附的顶起问题

楼主(2023-12-07):
有个问题,有个薄金属片用机械手抓取到载台上,载台用真空吸着,载台带产品移动到工作位,要用载台上的顶针顶起产品,这时候断掉真空(与大气相通),产品与载台由于是2个很平的面贴着,还是会有部分真空,顶针顶起时声音很大且有跳动,如果破真空声音会小一些,但是破真空的话,由于产品比较轻,载台面又很平,产品会飘动,位置坐标就变了,这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而且就算破真空,声音还是会有,只是小一些而已

网友(点评):
载台透气孔少了吧?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海绵吸盘

网友:
先吸盘吸住,载台再破空。

网友:
金属的话  能不能用磁吸呢 通电产生磁力 断电无磁

网友:
一些思路:
1.可以尝试用调节破真空吹气速度的阀,减少浮动;
2.载台与物料接触的面,加一些浅槽,做成网格状,不做一整个面接触;
3.物料周围加限位,即使有浮动,位置也能保证;

网友A:
移动到载台上,然后破真空,再整形,再顶起。

网友:
载台上钻孔,安装一个电磁阀,电磁阀通气破真空

网友:
1. 底部平台增加真空槽,必要时加限位边框;
2. 底部平台增加一路快排,两通或两位三通阀门控制通断;

3. 集成式真空发生器反吹流量可调,必要时降低系统进气压力。

网友:
你真空吸住只是为了在移栽的时候产品不发生位移,
1.可以尝试不要那么高的真空压力,能不能吸住
2.断真空后,延时一段时间,再顶起来
3.移栽台的表面粗糙度不用那么高,搞毛糙一些,这样就不会吸住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到载台上,然后破真空,再整形,再顶起。

破真空后可以再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