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面涂颜色做标识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23-12-07):
如图,想在线上面涂个点或者画个线,做标识,本来想用记号笔,但是记号笔一个是长时间不用容易干,第二个是没水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在线上面做颜色标识,涂绿色点点。请大神指点,用点胶阀那种或者定量喷射阀那种行不行?有没有成本低点的

楼主:
@@喂我袋盐 有好办法吗

网友:
量大吗?我觉得电线上的喷码机构可能相对合理且成本较低。只是觉得

网友(点评):
喷码机贵吧,只是画线做记号,想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你这个没有自动化的机构做不了吧,至少需要有定米数的计数器吧,然后有个凸轮机构吧,最后考虑用什么划线。都武装到牙齿了,为什么不弄个喷码机呢,

网友:
(๑•̀ㅂ•́)و✧:;專業的用噴碼机,
簡易的用油漆筆。

网友(点评):
墨水颜料能不能用喷射阀?

网友(点评):
ヾ(❇️╹◡╹)ノ~它配有自己的噴頭,是一套。就不用想了⭕~~~~~~···

网友:
(๑•̀ㅂ•́)و✧:;一仟圓,解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喂我袋盐 有好办法吗

弄个激光打标机,2.5w激光头,不超过200¥。所有打标的活都搞定了。

创客DIY大功率激光头 2.5W/10W 激光模组大鱼激光雕刻机

网友(点评):
两百,厉害,我找找看,不知道橙色线能不能刻印标记

网友:
考虑用蜡笔或者铅笔?用阀的话就需要加泵加气上系统,成本不会低的

网友:
打标机和标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激光打标机,2.5w激光头,不超过200¥。所有打标的活都搞定了。

创客DIY大功率激光头 2.5W/10W 激 ...

都是烧黑,怎么不可以打标?

不管什么线径,只要你的XY精度做到足够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激光打标机,2.5w激光头,不超过200¥。所有打标的活都搞定了。

创客DIY大功率激光头 2.5W/10W 激 ...

@施公子 以后DIY个10W的激光打标机,参考@王玉刚  老铁的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658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