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老外的图纸,想问一下大家 Do not machine stock size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07):
如图,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stock size 查翻译是常规尺寸,标准尺寸,坯料尺寸的意思。
那么这句话在图纸上的意思是:不加工毛坯尺寸还是不加工标准尺寸?

网友A:
翻译软件做的,有点像设计更改的对库存改制要求。
按这个语境我理解是其他坯料部分不加工。

网友:
瞎猜一个
没有标注不需要加工的尺寸(在本图状态下)

可能是焊接图吧,焊后机加的尺寸没标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图,但是看样子是图纸模板上的

网友:
不管怎么想都有点不对,有没有在外企上班的解答下,好奇正确答案是什么

网友:
看下具体图纸吧,结合图纸标注看,光看一句话感觉不理解,
看了下前后要求,我理解应该是需要后续处理,比如磨削,喷涂、渗碳。电镀等需求,叫你不要直接机械加工到图纸尺寸,图纸尺寸是最终的尺寸。

网友(点评):
我倾向于这个,因为前边有一句dimensions apply after finish,说明大概率是需要表面处理的,譬如喷漆、喷塑、镀镍磷、镀铬之类。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上全图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图纸模板上的,所有的图纸都会有,应该是工艺工程师做的图纸,用在加工过程中的,不是终版图纸

网友:
我接触的:这张图纸应该是成品图,还有一张毛坯图,有些零件部分区域的毛坯表面是不需要加工的,有时候怕误解,就特地注释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译软件做的,有点像设计更改的对库存改制要求。
按这个语境我理解是其他坯料部分不加工。

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看到你整天可可爱爱,就想起了一句歌词

网友:
你是陈欧吗 为你代言

网友(点评):
你应该问,喂一袋盐,咸不咸,哈哈

网友B:
楼主也可以参考下AI的答案:

网友(点评):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可以参考下AI的答案: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标注

网友(点评):
是的,老外的图纸比较正规,每个工艺都有图纸,我们国内的就只有最终成型尺寸

网友(点评):
国内也有,粗加工图,铸件毛坯图等物料中间状态的图纸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