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悬臂安装转轴的改进,

楼主(2023-12-07):
如题,上次的问题,老哥们提供了很多建议,我全部都看了,所以这次打算改进,麻烦老哥们提供些建议,前面加支撑肯定不太现实,我前面有机构没空间
如何解决这个跳动问题

网友:
1.负载端能否在进行优化,减少长度;

网友:
2.电机这边,我的想法是增加空心轴90°转换器,轴伸入到转换器内,转换器固定到底板上。不要直接电机连轴

网友A:
不要用角接触轴承,那种轴承一般用在机床上,预紧力调节很麻烦。你就用普通深沟球轴承,大一号效果是一样的,用63**系列。轴前面20mm不能变,后端装轴承的地方可以粗。304这种材料机械上尽量少用,价格贵强度不高,唯一的好处就是耐腐蚀。轴的材料就用普通45#,调质处理,强度比304大得多。两个轴承之间的距离尽量放大。不要用卡簧固定轴承,用开槽圆螺母,消除间隙。对于设计小白,往往只考虑强度,而忽视了刚度。你这就是刚度不足导致的,改进的思想往刚度上靠就是了。

网友(点评):
“普通45#,调质处理,强度比304大得多”这个从哪里可以查到。45调质后的性能,我查不到。只知道硬度可以调到HRC30左右。

网友(点评):
我这边45调质用的少 直接P20替代了 。 45和304强度硬度半斤八两,调质后差异能有多大呀

网友(点评):
我查了能对比出差异的也就硬度和断面收缩率——断面收缩看刚度吗?我去开个贴

网友:
前面没有空间,就把电机侧支撑轴拉长,负载侧轴长:电机侧支撑轴长至少1:1,支撑轴越长越好,参考丝杆固定或钻床机构

网友:
屏幕截图 2023-12-07  后面有空间可以这么改 ,或者电机再对调180都,躲里面。
预警问题——类似链条的辅助张紧轮。
精度要求高的话, 磁力耦合器还是弹簧+?(不记得名字了)没怎么用过 看过。

网友:
轴直径多大,是不是可以考虑做锥形轴,轴承端加粗,负载端减细。轴材质用45钢或40Cr

网友:
改成这样

改成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老哥的方案楼主可以好好考虑下

网友:
换带空心轴输出的减速电机,轴直接装到减速机轴孔里。
主要原因就是两个轴承距离太近了。

网友:
如果电机侧有空间,考虑减速机结构,轴增长增粗,在两盘调心辊子轴承变大的基础上加深沟球轴承,相应轴承座要加大,具体位置自己看减速器结构。你这个怎么看都会摆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角接触轴承,那种轴承一般用在机床上,预紧力调节很麻烦。你就用普通深沟球轴承,大一号效果是一样的 ...

我查了一下,调制到30度,抗拉强度950,不调制大约600。

网友:
楼主也可以看看这样行不,推力轴承+调心轴承配合使用

网友:
买两个标准的轴承座,一杆子到底,连接器哪里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空心轴的减速电机,轴末端车外丝,搭配锁紧螺母拉紧,完成

网友:
轴承座选用双轴承的(可参考米思米),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你这个机构的要核算一下惯量,看你用的是伺服电机。惯量可能不够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你去看看磨床主轴,也是悬臂结构,圆跳度在0.001左右,为什么,后端轴长度是前面悬臂的几倍,轴承距离分布的也很远。

网友:
减轻线筒这边重量,线筒材料可以用木材或者尼龙。  同时缩短线筒这边轴的悬伸长度。  楼主的线筒定位轴向尺寸都增加了一个轴筒宽度的一半了。更是大大增加了悬伸。  右端要增加支撑轴承间距增加支撑长度。   轴的悬伸长度与支撑长度有一定规则比例要求。
解决方向大大缩短轴在线筒这边悬伸和线筒重量。增加后端支撑轴的轴径。   线筒与轴间采用键定位,端面用小圆螺母限位。轴只要线筒的宽度的一半就行。    大概如示意图所示。

网友:
如图示意简图

网友:
角接触轴承确实如楼上说的,最好不要用,深沟球就行,哪怕加大一号都行。

电机端的轴能加粗就加粗,能加长就尽可能加长,轴承座能加长就加长

电机端可以采用中空的RV减速机或直角换向器,轴直接穿过去连接,支撑效果杠杠滴

楼主:
感谢老哥帮忙提意见,但是我这个线盘是标准的需要更换,不可能给线盘做改动,所以现在我主要是加长轴承间距和缩短轴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角接触轴承,那种轴承一般用在机床上,预紧力调节很麻烦。你就用普通深沟球轴承,大一号效果是一样的 ...

醍醐灌顶啊老哥,确实没想到刚性这方面,并且觉得负载不是很大又是低速旋转,用卡簧卡住没啥问题,有点间隙影响也不会很大,但是有问题想请教下老哥,就是我用45#做轴,调制处理后镀铬,这个镀层怎么去设计啊,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这样的,但是镀层有厚度嘛加工厂也没说多少,当时我以为镀层会给我保证在公差范围内,结果回来之后装不上轴承,一量都超出好多了,请问下老哥,这个镀层是有标准的规格,还是每个加工厂都不一样,难不成我还要把轴加工到镀铬前的公差,还是我只需要再工程图里面标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醍醐灌顶啊老哥,确实没想到刚性这方面,并且觉得负载不是很大又是低速旋转,用卡簧卡住没啥问题,有点间 ...

镀层厚度一般在几个微米,设计时候都不考虑。图纸上的尺寸都是镀后的尺寸,装不上就是加工不合格,和你没关系

网友:
用45#做轴,调质处理后可做发蓝处理,不会影响精度尺寸。

网友(2024-12-04):
电机安装座!!!

网友:
大神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