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减速时间

楼主(2023-12-07):
大家好,现在需要选一套伺服电缸,动作流程:快速上升65mm,急停后保持0.7s,然后快速下降65mm,节拍1s,负载1.5kg,由于时间限制,上升下降时间各只有0.15s,这样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就很小只有0.03s左右,请问这样能实现嘛?

网友:
我反正挺愿意相信供应商的,反正买东西不是花我的钱,出了问题还能把锅甩出去,更不要说你不花钱就能得到一个老师的教学。

网友A:
这个轨迹一定的话就是一个凸轮

网友(点评):
那么凸轮的外观形式,是如何从时间变成尺寸的呀,求教

网友:
(๑•̀ㅂ•́)و✧:;比较费伺服电机❕❗
楼上☾3#☽说得对✔️,优势在凸轮⭕~~~~~~···

网友B:
考虑直线电机吧。伺服就别考虑了,不然会把你们公司的电气同事逼死的。

电气反过来,又要说机械设计的有问题。

楼上社友的凸轮确实是个最优解,但是对设计水平和制造精度 ,有些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轨迹一定的话就是一个凸轮

是的,伺服响应加速时间就要0.1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直线电机吧。伺服就别考虑了,不然会把你们公司的电气同事逼死的。

电气反过来,又要说机械设计的有 ...

有道理,请问一般伺服从给到指令到加速至工作速度时间一般最少要多少啊?
另外,我这个地方换型有3种行程,可能凸轮也不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请问一般伺服从给到指令到加速至工作速度时间一般最少要多少啊?
另外,我这个地方换型有3种行 ...

伺服从给到指令到加速至工作速度时间一般最少要多少?
这太笼统,约束条件也很复杂。怎么回答都会有误导的嫌疑。

1.首先与连接刚性有关系,
2.然后负载大小,电机惯量的问题
3.再然后还与驱动器计算导致的响应性有关
......

说一个保守的,大致经验性的,10KG以内,1秒内启停不超过5次吧
(行业太广,谨慎参考,灵活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请问一般伺服从给到指令到加速至工作速度时间一般最少要多少啊?
另外,我这个地方换型有3种行 ...

一次说清楚需求,最好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从给到指令到加速至工作速度时间一般最少要多少?
这太笼统,约束条件也很复杂。怎么回答都会有误导 ...

谢谢你的回答!10kg以内,1S启停5次,那就是0.2s启停一次,那加减速时间设置在多少呢?若无负载可能也就几毫秒。
而且这个还得考虑行程吧,如果70mm,电缸最高速度得多少了
我问了几个厂家,他们给的回复是:启停响应时间即加速时间至少就得0.1s了,启停一次跑完70mm行程至少留0.3s~0.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