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如何添加缓冲装置使气缸工作时,轴承不会收到较大的冲击,保证寿命

楼主(2023-12-07):
图一图二是气缸推动轴运动,轴承充当轮子在工位运动,我计划在气缸杆上加一个弹簧起到缓冲作用,但是气缸推动到左侧没想明白怎么设计一个缓冲。图三图四是焊接件,但是我不清楚怎么加工保证左右侧轴的轴线平行且轴外圆和内孔能得到我想要的圆柱形

网友:
轴承外面套个带圆弧槽的轮子,侧面条形孔跟轮子接触的位置改成半圆形是否会好点

网友:
(๑•̀ㅂ•́)و✧:;用滑轨吧❕❗

网友(点评):
大佬, 换滑轨,我的连杆机构的结构怎么改呀

网友:
用带缓冲的气缸。。

网友(点评):
带缓冲的气缸寿命怎么样

网友(点评):
气缸带缓冲对气缸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
左侧工字型的改成口字型的,中间装缓冲

网友(点评):
没明白说的是哪儿

网友A:
气缸本身是可以带缓冲的。
相反我倒想看看那个和气缸Y型肘接头连接的零件,如果那个上面是间隙很小的圆孔的话,你这个装置用久了气缸活塞可能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本身是可以带缓冲的。
相反我倒想看看那个和气缸Y型肘接头连接的零件,如果那个上面是间隙很小的圆孔 ...

那您是说这个吗,是考虑到硬连接,长期使用会破坏活塞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是说这个吗,是考虑到硬连接,长期使用会破坏活塞是吗

或者干脆加一组导轨来承担其他方向的力

网友:
用导轨,顶部用油压缓冲器,快到头可以减速

网友:
不知道lz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