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部门修不好1进口老虎钳

楼主(2023-12-07):
这东西叫端子压接钳,用来压接导线和端子。小日本20年前的产品,几万块一个,配件不单卖。图上是钳口,原理和钢筋钳差不多,简单的连杆机构,并不复杂。用久了,它的轴和销磨损,负载过大的情况下,钳口无法闭合到位,缝隙和一张纸的厚度差不多。负载小能压到位,负载大压不到位,说明阻力过大。可是从机械原理上说,轴孔磨损不会导致很大的阻力。我用千分尺测量过轴和销子,磨损量不大。润滑也很好。空载情况下,人手的力量都能闭合钳口。但是负载过大就是不行,很奇怪。本厂二十年,维修部换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都有,就是没人能搞定这个东西。我曾经做过一批轴和销子,并且把磨损的孔重新镗了,保证配合间隙在一丝以内。只修好了一个,其余的还是不行。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A:
会不会钳口磨损,连杆位置原本设计是刚刚好可以闭合的,单钳口磨损了,连杆位置距离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钳口磨损,连杆位置原本设计是刚刚好可以闭合的,单钳口磨损了,连杆位置距离就不够了

不会,轻载的时候,是可以闭合的

网友B:
(๑•̀ㅂ•́)و✧:;
修不好是什么状态⁉️

网友C:
什么端子?将端子和线一起喂入钳口,看看,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端子?将端子和线一起喂入钳口,看看,啥意思

(๑•̀ㅂ•́)و✧:;
这应该是日式冷压著端子❕❗我想知道是怎么连接气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修不好是什么状态⁉️

压接力不够,重载下钳口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这应该是日式冷压著端子❕&#100 ...

和气缸没关系,问题在钳口,换和钳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端子?将端子和线一起喂入钳口,看看,啥意思

就是电工压接钳,大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气缸没关系,问题在钳口,换和钳口就好了

*ଘ(੭*ˊᵕˋ)੭*:;有没有考虑过气缸推力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轻载的时候,是可以闭合的

你说的轻载,重载怎么定义的

网友D: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重载产生形变,无法闭合,可以针对重载位置修整 ,多简单 的事,配模时常碰到这个事性

网友E:
说明你那部门不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重载产生形变,无法闭合,可以针对重载位置修整 ,多简单 的事,配模时常碰到这个事性

修哪里,这不是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你那部门不咋样的!

我们是高科技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有没有考虑过气缸推力的原因⁉️

和气缸没关系,换新气缸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是高科技企业

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骗政府的

网友:
自己搞定,小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气缸没关系,换新气缸都不行

ヾ(●′∇`●)ノ哇~:;有点意思❕❗
找个新的和旧的对比一下⭕~~~~~~···

网友G:
外面的维修部已经退化到如此地步了

网友H:
“本厂二十年,维修部换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都有,就是没人能搞定这个东西。”

这能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骗政府的

政府被骗和让骗,你能分的清吗,社会那么乱,你觉得是老百姓的问题吗,难道就某国刁民多吗?

网友:
打图中三个圈和销子硬度,做硬度比对,看看哪个是易损的。测左侧两个圈的圆弧是否有磨损,如果有在用正常的夹钳测差异,轨迹变一点夹不紧很正常。

补充内容 (2023-12-8 11:50):
杠杆没看明白,上边说的硬度有需要打的,我觉得轴可能比板料硬,再改S板孔距加长1mm或一点点试试

网友J:
维修部还有博士硕士?。这种都是领导空降来镀金的吧

网友(点评):
这么一个简单玩应做不好,载博士所示帽

网友:
这种连杆的没见过,以前厂里单点的都是直动上下压。

网友J:
从机构原理,下面的连杆是不动的吧?加长一点S杆会不会有效呢,

网友K:
轻载,可以
重载,不可以,是因为力的作用下,间隙漂移,在几个配合间隙的地方游动,这个问题,要整体上靠虑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轻载,可以
重载,不可以,是因为力的作用下,间隙漂移,在几个配合间隙的地方游动,这个问题,要整体上靠 ...

先看看lz如何定义轻载重载,特别是手动如何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骗政府的

我们有博士和硕士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维修部还有博士硕士?。这种都是领导空降来镀金的吧

做实事的少,吹牛的多,这是中国特色,到哪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厂二十年,维修部换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都有,就是没人能搞定这个东西。”

必须忍,每年买这个钳子花费一百多个W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面的维修部已经退化到如此地步了

我们是科研院所的维修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机构原理,下面的连杆是不动的吧?加长一点S杆会不会有效呢,

我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个不行,因为闭合时,S还没到死点,所以它够长。

楼主:
我试试看可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政府被骗和让骗,你能分的清吗,社会那么乱,你觉得是老百姓的问题吗,难道就某国刁民多吗?

是的,有其国必有其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

坏了别追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坏了别追我就行

本来就报废了,还能坏到哪里去

网友L:
感觉是两个钳子的孔被拉偏了,也就是中心距变小了,你就是重新镗,只是改善了轴和套的精度,但没有修正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两个钳子的孔被拉偏了,也就是中心距变大了,你就是重新镗,只是改善了轴和套的精度,但没有减小中心 ...

孔位我无法测量

网友(点评):
重新做个底板,把底板的2个孔间距加个0.5毫米试试。

网友(点评):
减0.5毫米

网友M:
老技术工人在解决这种问题上一般会比博士靠谱。靠图片,大家并不会马上搞清问题,只是觉得一把钳子没啥花头,楼主不妨先搞清是磨损变形导致限位问题还是力量不够的问题

网友L:
感觉是两个钳子的孔被拉偏了,变成了腰型孔,也就是中心距变小了,你就是重新镗,只是改善了轴和套的精度,但没有修正中心距。两个办法,一是重新修正钳子孔位,一个是重新做底板,减小底板孔距,补偿钳子孔跑偏距离。

网友(点评):
因为钳子孔只是内半圆受力,或变形,或磨损,变成腰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技术工人在解决这种问题上一般会比博士靠谱。靠图片,大家并不会马上搞清问题,只是觉得一把钳子没啥花头 ...

这东西既然敢卖几万块一个,肯定不是那么好修的。博士搞不定,老工人能搞定?

网友(点评):
价格贵主要是专用,你们又不会替代的缘故,当年有个化工厂,一根手腕,要几千元,还要订货3个月,我报价300一套,12元钱成本搞定

网友(点评):
市场就是被你这种人做坏了

网友(点评):
哪里,只是外国人专门骗你备件钱而已

网友N:
中间销子和钳子两侧接触面的问题,从楼主描述来看,估计销子没问题,钳子两个半圆面有磨损(也可能是单侧),轻载受力小,反而没问题,重载卡在磨损处无法到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有博士和硕士

低能博士和硕士你没见过吗,我以前单位,一个硕士,整天告诉大家在哪哪哪干过,可一说到实际工作,就知道“拍死边”,都不知道他钣金展开会不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能博士和硕士你没见过吗,我以前单位,一个硕士,整天告诉大家在哪哪哪干过,可一说到实际工作,就知道 ...

那是极少数,没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中间销子和钳子两侧接触面的问题,从楼主描述来看,估计销子没问题,钳子两个半圆面有磨损(也可能是单侧) ...

可是重新修复了孔位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两个钳子的孔被拉偏了,变成了腰型孔,也就是中心距变小了,你就是重新镗,只是改善了轴和套的精度, ...

可以一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是极少数,没有代表性。

我没有贬低博硕的意思,必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么多年,国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太多问题是政策是国家一手造成的。比方扩大招生,扩大研究生招生,严进宽出等等。
我说的不是某一个人,请楼主勿恼。而且国家监督部门做什么了?一切标准都是造价就可以实现的,你看看你们单位是不是这么做的?所有成分都有水分,怎么可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呢?

有人可能说,华为也是体制内成功案例,那就想一想华为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对人做出了巨量的牺牲才换取如是的成绩,一般企业做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贬低博硕的意思,必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么多年,国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太多问题是政策是国家 ...

你说的很对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贬低的对。老外都不和我们玩了,国家和人民都要从自身找愿意。

网友:
用三维软件画一个,微调下孔距啥的,运动模拟下,看看干涉。就那么几个参数,试都试出来了。

网友:
嗯,我们是高科技企业,但修不好这个老虎钳。

网友O:
把固定板加厚一倍以上,45调质磨平,轴采用大一个规格的标准淬火硬销轴,销子主要用来同步的,也重新选用大一个规格硬销。
新固定板初始加工孔位和老板子一样。
检查道口是否平整。
新固定板、刀口、老轴、老销装配好,刀口完全合拢,用502胶水将刀片、新固定板粘住。注意销的位置应该在两轴连线偏刀口处,不能正好在连线上。
拆下老轴、老销,刀刃和固定块粘着的夹好,重新按新轴新销尺寸打孔,轴微过赢,销微过赢或过渡配合。注意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固定板加厚一倍以上,45调质磨平,轴采用大一个规格的标准淬火硬销轴,销子主要用来同步的,也重新选用大 ...

原来的孔位找不到啊

网友P: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公众号留言选取

从留言来看,国内机械工业水平很低啊,许多人认知有待提高。进口设备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说到底就是各部件蠕变变形导致的,精修孔补偿不了位置精度,不如买个新的测绘自己做。另:钳子是不是最后和固定孔的销子顶上了?塞个纸条试一下。

网友(2024-01-06):
这个问题可以联系我,我专业做这个的

网友:
可以联系我,这个工具我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