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精加工圆管内壁的专机或厂家

楼主(2023-12-07):
    如图所示,材质304,圆管内径90.8mm,长296/356两种规格。内径圆柱度要求0.05,精度较高。壁厚最优是0.8,但是如果太薄影响到了内径精度可以放宽到2.5。
    之前看到过类似加工视频,应该有专机。另外不知道加工发动机缸套的床子能不能加工。

网友:
装夹变形都有5个丝了。
有批量搞专机好。

网友A:
谁设计的,拉出去叼

网友B:
304想做到0.05不太可能,汽车缸套是铸铁,强度高,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想做到0.05不太可能,汽车缸套是铸铁,强度高,不变形,

在夹具上要做文章。

网友:
用模具?多个模具修正,花键不就是拉出来的嘛

网友C:
0.8厚,做型材,

或有类似型材,退火整形,

机工加2,壁厚没有问题,先做,后做外,

材质改成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设计的,拉出去叼

新开了一贴,讲了下这个为啥得搞这么个高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厚,做型材,

或有类似型材,退火整形,

303有弱磁性

网友:
网上看到一句话,赠贴主:

世界级的质量管理工具DOE学习随想--90% 效应

--〉90%的工厂不知道如何解决长期性的质量问题

--〉90%的技术规范和容差是错的

关于这个精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无心磨,但内孔难度又更大。
如果用内圆磨,除了装夹很困难外,不锈钢的磨削也很困难。

为了控制变形,我们以前用过磁吸,这个不锈钢也行不通
装夹外圆一定会变形,不管是0.8还是2.5

异想天开一下,不锈钢韧性好些,如果通过涨开或者拉削的方式,是否有可能达到最后的0.05的圆柱度控制?不试验一下就不得而知了

发动机缸套的加工我以前公司做过,缸套个体主要控制外圆精度,为了要压入到发动机缸体里。
缸套压入缸体后,再通过精镗内孔、珩磨达到最终精度,有了缸体的加持,根本不用考虑变形的问题,直接把缸体压住就可以。
你这个产品加工完别卸下来很容易达到0.05的圆柱度,一卸载立马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