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升降机构那种好

楼主(2023-12-07):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8233271 这是上一个帖子的,看了大家的回复,又另做了两种结构   第一个是用滑块导轨,第二个使用安装燕尾槽,个人偏向第二种,因为这个升降不经常用,而且升降的范围很短,我只要它在左边的最下面那个磨轮工作时不震动,升降不偏载就可以。想问这两种可以满足要求吗?刚性够不够?还有我满足它的升降的力需要伺服电机的扭力是多少?减速机减速比是50,左边的电机是8.7KG,其他零件加起来应该不到20KG,就算它一共30kg吧,怎样算它升降需要的扭力?

网友A:
升降用的梯形丝杠吗?可以看下梯形丝杠或者滚珠丝杠选型给的计算方式。你要考虑负载的加速度和燕尾槽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用的梯形丝杠吗?可以看下梯形丝杠或者滚珠丝杠选型给的计算方式。你要考虑负载的加速度和燕尾槽的摩擦 ...

一般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用的梯形丝杠吗?可以看下梯形丝杠或者滚珠丝杠选型给的计算方式。你要考虑负载的加速度和燕尾槽的摩擦 ...

滚珠丝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直接选用标准滑台不行吗?

网友:
线规加工简单

网友:
力矩很好算,我估计你对速度要求也不快,直接F*R*摩擦系数就是扭矩了

网友:
让我用肯定是滑轨,燕尾槽安装精度要求就比滑轨高,你要图省事省结构用滑台啊。

网友:
一个是燕尾槽,一个是直线滑轨吧,明明是一种思路的两种形式,没啥大区别吧

网友(点评):
一般企业没燕尾的加工装配经验的

网友(点评):
哦,感谢,我没见过燕尾滑动机构,硬轨倒是看过,都是机械手册的知识,让您见笑,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老铁太谦虚了。

网友(点评):
这个模型不完善,没见过也是稀里糊涂,感谢亲的关注/玫瑰 :)

网友B:
如果量大,负载大,节省成本可以用燕尾槽。
一两套就算了,加工装配不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大,负载大,节省成本可以用燕尾槽。
一两套就算了,加工装配不好,麻烦。

lz听大家的,上线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