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铝型材的槽能当导轨,滑块螺母当滑块可行吗

楼主(2023-12-08):
如图所示 ,我将之前的轴承当作轮子改为把铝型材座轨道的形式,大家分析分析可行吗

网友A:
不可行,你直接在铝型材上加一组导轨滑块不就行了。

网友:
会卡死,可以随便拿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你直接在铝型材上加一组导轨滑块不就行了。

queshi

网友B:
想学3D打印机,欧标2020V,2040V,配合滚轮?

问题你这个伸缩机构是否频繁使用?

网友(点评):
频繁使用

网友(点评):
那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学3D打印机,欧标2020V,2040V,配合滚轮?

问题你这个伸缩机构是否频繁使用?

上线轨吧

网友:
可以试试,尝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铝型材先磨损,然后卡住不能动

网友:
硬度不够,容易磨损

网友C:
载荷很轻速度很低的情况下,可以用铝型材当滑槽,至少比外面小厂机加工的精度高,尤其是很长的情况下。但是你不能用螺母做滑块,螺母太短了,导向性不好,间隙也很大,会卡死的。你用塑料做滑块,单边间隙0.1左右,长度不能短,低成本的滑动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载荷很轻速度很低的情况下,可以用铝型材当滑槽,至少比外面小厂机加工的精度高,尤其是很长的情况下。但是 ...

还不如铝型材+滚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