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些精度方面的问题,轻喷

楼主(2023-12-08):
这个孔公差带H8意思不就是希望保证制作出来后的尺寸是22mm-22.033mm之间吗。那这个公差等级IT8级33微米(0.033mm)实际其实就是孔是H 轴是h 8是精度等级IT8是吗。然后一块板 长宽高是22*10*5 长22的精度等级是IT8 那这个板长要保证在(-0.033 +0.033)之间吗。那比如轴承制作有轴承制作的标准,也有0级,8级等,实际这个是轴承自己的制作的行业标准。那还能用这个图里的IT8 IT0去规定吗?轻喷。

网友:
你阐述的问题,有逻辑问题,图纸是根据设计所得,设计是根据实际需求所得。
你需要这个精度是多少,如果是5μm,那用配合精度累积误差不能大于3μm,加上合适的轴承,如果你要的精度是1μm,那这个公差就要小而且要配合形位公差来保证,是设计问题。
最后怎么装轴承,要参考工艺意见,越精密越体现出工艺经验的重要性。

网友:
无论什么都有一个基准,机械里面有基孔或者基轴,你也可以理解为基孔就是往孔里面安装轴承或者轴等其他零件,以孔为基准,图纸上表示为H*/**。无论基孔或者轴都有三种结果,间隙,过渡和过尹,这三种都在手册里面有推荐,推荐的精度一般是实际车洗床比较容易达到的精度7级左右,没有H8/h8这种搭配的,一般是H7/h6作为过渡配合,因为轴比孔容易加工,H7和h6加工难度基本一样,所以常用是Hn/h(n-1)作为过渡配合。

网友:
你这段里分了三个东西,标准公差、基本偏差、轴承精度等级
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查GB1800.2-2020
轴承公差GB307.1-2017有规定

网友:
H8就是这个孔的公差,跟位置没关系,位置有要求,位置也要标公差。
孔的公差H8,对应轴的公差是看你要什么样的配合关系,决定前面那个字母是什么。
一般轴的公差等级要比孔小一个等级,因为轴要比孔好加工。比如,你现在是孔是8,轴就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