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态同轴度结构如何实现

楼主(2023-12-08):
       产品概况:如图所示为电机定子,产品总高360mm(以下单位均为mm),圆管为有缝管,外径91.6内径90。内芯为叠压硅钢片,外径90,内径50,与圆管点焊胶粘固定。圆管上下焊接轴承座,上装轴承。圆管与轴承座材质均为304。产品中间安装转子,转子外径与内芯单侧间隙0.4以内,转速3000,滑动轴承,油润滑。(图中未画轴承与转子)
       难点:上下轴承、内芯要保证同轴度。上下轴承肯定要同轴,而且还要保证跟内芯同轴,否则转子会受斜向力,影响寿命。实测老外产品上下轴承座同轴达到了的0.004,产品10年平均故障率1.7。
       观察老外产品,内芯与圆管过盈,圆管为有缝管,圆管外侧有磨床加工痕迹。以下为想到的加工方案:
           方案1:用普通有缝管装配完后以内径为基准精加工外圆,再以外圆为基准精加工上下轴承座。老外大概率是这个方案。
           方案2:用普通有缝管装配完后以内径为基准加工上下轴承座。这样省去加工外圆的工序,但是加工完上轴承座后需要反过来加工下轴承座,二次装夹影响精度。
           方案3:用高精的圆管装配,然后直接夹装外径加工上下轴承座。难点是高精的圆管难做(这个圆管昨天单开了一贴咨询)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更优方案,或者以上哪种更可行
       另外就是哪种方式成本低…… 国内仿的产品虽然精度不高,但是售价要赶上我们成本价了。像这种会影响寿命的指标,我们是一定得对标老外的,毕竟人家也不傻,闲的没事要搞到0.004.

电机定子结构示意图

电机定子结构示意图

网友A:
(๑•̀ㅂ•́)و✧:;保守的方案1️⃣,
另,焊接轴承座孔是多少⁉️加工后是多少⁉️

网友:
去查查精密管,精拉管,咨询厂家。

网友B:
发实物照看看,外圆还磨过?

网友C:
既然是测得,怎么测的就怎么做呗,基准能保证0.00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测得,怎么测的就怎么做呗,基准能保证0.004吗?

所以要lz发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测得,怎么测的就怎么做呗,基准能保证0.004吗?

@siralop 大佬,內圆的内撑和外圆的外夹夹具,能否一套夹具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ralop 大佬,內圆的内撑和外圆的外夹夹具,能否一套夹具搞定?

大佬,我知道您对工艺很透彻的,别来捧杀让我惭愧了。
您说的对,这么薄的外皮没有足够的措施,夹都夹不住的。

网友(点评):
你才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实物照看看,外圆还磨过?

这是老外产品的外圆 应该是精磨过

老外产品外圆

老外产品外圆

网友:
这个电机怎么这么长?
90的芯片,估计300长了,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保守的方案1️⃣,
另,焊接 ...

轴承座孔是51.7,加工后孔是53.9

网友D:
我猜这是雕刻机主轴电机。我以前生产水泵,结构和这个类似,转速3000,上下轴承座是加工好装配的,同心度估计零点几。从加工的角度来说,不管你是夹外圆还是内孔,只要两次装夹,同心度不可能有0.004.老外可能用的是双头车床,一次装夹做出来的。与其费劲脑袋改工艺,你不如去买一个双头车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测得,怎么测的就怎么做呗,基准能保证0.004吗?

上下俩轴承座安装孔0.004,另外以外圆为基准也能到0.005-0.007

网友:
你这种像是特小结构的电机,比较不讲究精度的那种,不像要0.004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我们一开始也没想到会这么高,结果测了俩老外的都这样,,,那他们增加成本搞这么高,估计是会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点评):
电机轴细长比大,同心度肯定要高,不然容易擦转子。就是不知道这电机用在哪里,电机并不推荐这样设计,效率也不高。

网友(点评):
这么细长主要是使用场合空间限制,另外还有就是增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这是雕刻机主轴电机。我以前生产水泵,结构和这个类似,转速3000,上下轴承座是加工好装配的,同心度估 ...

那你们当时外壳圆管是用的什么管,精度怎么样?用普通焊管的话精度差,用双头车床的话得以外壳为基准,这样做出来,上下轴承座同心了,但是可能会跟内芯不同心。
另外再问下,你们当时零点几的同心,寿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这是雕刻机主轴电机。我以前生产水泵,结构和这个类似,转速3000,上下轴承座是加工好装配的,同心度估 ...

我也猜电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这是雕刻机主轴电机。我以前生产水泵,结构和这个类似,转速3000,上下轴承座是加工好装配的,同心度估 ...

有这么大量,你家也有这方面技术优势,是应该搞专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当时外壳圆管是用的什么管,精度怎么样?用普通焊管的话精度差,用双头车床的话得以外壳为基准,这 ...

水泵用生铁铸造的,普通车床加工,精度很差。一般来说,铁芯和转子之间的间隙对电性能有影响。间隙过大耗电量增加,动力下降。同心度我们从来没关注过。它本来就有很大的间隙,一般都能保证。水泵的寿命,一般都有十几年。但是你这个和水泵,没有可比性,水泵是很粗糙的东西。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加工也比圆管精度高,有缝管基本上就是没有精度。咨询过做高精管的厂家,也说最高到0.1还不敢100%保证

网友:
内孔50,两个轴承座也是么?

如果直径相同,倒是可以考虑装配后先粗磨内孔,再珩磨,圆柱度、同轴度、锥度都可以控制

网友(点评):
轴承座内孔53.不过这样研磨内孔也有问题。那就是得以外圆为基准。外圆精度差,不跟铁芯同心,那么以外圆为基准磨铁芯内孔会导致把铁芯自身内外径给加工的不同心了。而且我们这个铁芯的内孔也做了处理,不能再加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老外产品的外圆 应该是精磨过

壁厚加大,除了增加重量,有利于散热,还有什么其他的利弊?
成本上考虑不愿意加厚么?

网友(点评):
主要是受安装场合的空间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壁厚加大,除了增加重量,有利于散热,还有什么其他的利弊?
成本上考虑不愿意加厚么?

你加大壁厚,车外圆,作为基准,然后加工內圆,车磨;
内部安装好之后,做一个夹具,再将外圆车小,然后磨外圆。
FYI

网友(点评):
现在也是打算这么做。现在问题是需要做个精度高的外圆,装上内芯,需要保证外圆跟内芯同轴。不然以外圆为基准加工轴承座内孔,轴承座内孔就跟内芯不同心了

网友:
能不能最后把两轴承座镗一刀保证精度

网友E:
内孔珩磨,装配内芯,珩磨,外圆好像是砂带磨的,应该还有外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孔珩磨,装配内芯,珩磨,外圆好像是砂带磨的,应该还有外套吧?

关键是初始基准

网友:
精磨外圆,再精磨内孔!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