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样的轴承是什么名字啊

楼主(2023-12-08):
萌新提问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这轴向定位怎么来的,向前拉向后拉都没法动

网友A:
这个看着象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B:
你不会以为查看轴承就一个方向吧,你多拍一张照片换个角度很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以为查看轴承就一个方向吧,你多拍一张照片换个角度很费劲吗。

另一边就是推力轴承了,我是新人不会拆这个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以为查看轴承就一个方向吧,你多拍一张照片换个角度很费劲吗。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这轴向定位怎么来的,向前拉向后拉都没法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象是深沟球轴承。

谢谢大佬,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轴,怎么轴向定位的我不知道

网友C:
拉不动不是很正常吗?内外圆过盈配合就行啊。估计里面是两头球轴承或者滚针轴承,中间空的。

网友:
看着想深沟轴承,拉不动就是紧配合吧

网友D:
给的图片太抽象,轴向固定也可以间隙装进去再挤压轴头呀

网友E: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力出奇迹

加工的师傅还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不动不是很正常吗?内外圆过盈配合就行啊。估计里面是两头球轴承或者滚针轴承,中间空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的图片太抽象,轴向固定也可以间隙装进去再挤压轴头呀

谢谢大佬

网友F:
*ଘ(੭*ˊᵕˋ)੭*:;
去车站、地铁,过一下安检看看❕❗

网友G:
试试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拉马

不敢弄开,人家还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ଘ(੭*ˊᵕˋ)੭*:;
去车站、地铁,过一下安检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大佬?

网友(点评):
透视,看你的小内内

网友H:
大力敲一下,结构全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力敲一下,结构全部出来了

不敢拆

网友I:
具体型号能看清吗,一般型号会用激光打在防尘盖上,如果是深沟球轴承,一般轴内圈转动,外圈不动,那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拆装的话得用拉马或者烘箱烘烤(轴承与轴承座材料不同,膨胀系数不同),中间包裹部分可能有台阶(具体询问厂家),需要锯开;注意不要用锤子去锤,新手的话,拆装过程容易损坏轴承

这个部位应该是深沟球轴承

楼主(2024-01-09):
引用 网友I:
具体型号能看清吗,一般型号会用激光打在防尘盖上,如果是深沟球轴承,一般轴内圈转动,外圈不动,那轴承内 ...

感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