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3-12-08):
不懂就问,请问安装滑轨的面需要加工吗?不加工直接激光打孔用可以吗? 滑轨可以直接放铝型材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激光精度很高,再说,滑轨差个5-10MM也是可以装上的,你这还打孔,我看有些大师,直接焊在上面,连孔都省了

网友(点评):
春哥下面怎么有广告了

网友(点评):
笑死,我司的简易自动化人才常干的事,40方管上两头直接点焊,第一次见惊为天人,但是用个一年半载也没问题

网友B:
滑轨可以直接放铝型材用吗?

你想如何固定在铝型材上?

网友:
还是要加工下吧。。万一不平。。滑轨就卡住了吧

网友C:
滑轨装在铝型材上,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这么用都是轻载的,最大负载一般不超过50kg。

网友:
滑轨装在什么东西面上,要不要加工看面平不平,你的要求是怎么样。

网友D:
装到型材上直接用,不铣槽直接装到平面上,铣槽,几种都用过,两个平行导轨装配时打表就行

网友E:
我同事做了个铝型材装直线导轨的,也是直接装,调的时候调铝型材
虽然我对他的整体设计不是很认可,不过那玩意儿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同事做了个铝型材装直线导轨的,也是直接装,调的时候调铝型材
虽然我对他的整体设计不是很认可,不过那 ...

线轨直接锁在槽里的弹性螺母?

网友(点评):
想起来了,那没有,他用的80型材,但又想把导轨安装在型材中心线上,做了一层10的安装板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上下料的Z轴直接搞这种型材,齿轮齿条带一根导轨,中间就是铝型材,也没啥问题,负载算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司的一个实验设备,滑轨的安装一言难尽,,能动就行吧,唉

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哦,因为设备搭了点点涉密的边
当然,口头描述下
就是滑块锁不紧,运动主体手能晃动,各种垫块,定 ...

上502

网友:
安装在铁板上的话,小长度可不用加工,长点的可以在板上加工浅槽嵌入导轨,保证平面度和平行度

网友:
跟精度要求,负载,使用寿命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到型材上直接用,不铣槽直接装到平面上,铣槽,几种都用过,两个平行导轨装配时打表就行

他说的是滑轨哦

网友:
安装滑轨的面一般是需要加工的,并且有平面度和粗糙度的要求,为了保证滑轨安装相对位置,还需要在安装面加装两个定位销钉,安装时滑轨靠紧定位销钉,然后再锁螺丝固定,个人的一些经验,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刘EG 上下料Z轴一根线轨搞不定吧。我见的都是>2个线轨。我就佩服这个滑块怎么垫平安装的。

网友(点评):
视频UP说Z轴1t

网友(点评):
估计得一次装夹加工3个面

网友(点评):
小负载,1000以内的行程还好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精度是最大影响。

网友:
不说精度聊啥呢,没精度负重要求,卖价也不高的情况,完全没问题。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拿机械人要严谨来道德绑架我。

网友G:
主要看用途,我就直接锁铝型材上,滑的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看用途,我就直接锁铝型材上,滑的很顺畅

来个图

网友H: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 滑轨,简易的不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如何固定在铝型材上?

铝型材上加滑块螺母,然后滑轨锁螺母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 滑轨,简易的不用加工

用的EGH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轨装在铝型材上,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这么用都是轻载的,最大负载一般不超过50kg。

我们装在铝型材上能用,就是用着用着,不那么丝滑了,然后就加油

网友I:
直接锁型材上,怕啥,升降机,50kg负载,用了两年多了,啥毛病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型材上加滑块螺母,然后滑轨锁螺母上用

滑块螺母会动,你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锁型材上,怕啥,升降机,50kg负载,用了两年多了,啥毛病没有
铝型材上加滑块螺母,然后滑轨锁螺母上用
是和lz一样,直接在槽里锁弹性螺母么?

网友(点评):
对,螺母放的时候对好位置,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锁型材上,怕啥,升降机,50kg负载,用了两年多了,啥毛病没有

气缸跟着动?

网友(点评):
气缸不动,靠气缸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激光精度很高,再说,滑轨差个5-10MM也是可以装上的,你这还打孔,我看有些大师,直接焊在上面, ...

@刘EG 不是焊后保证丝滑,而是打表丝滑之后再点焊。不是不行,是以后不维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