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中推荐用什么材质

楼主(2023-12-08):
RT,垃圾在转运过程中腐蚀、机械摩擦造成的影响比较大,有什么材料即抗摩擦,又耐腐蚀的?   316是不是偏软不耐磨

网友A:
橡胶板

网友(点评):
煤矿输送皮带

网友:
聚四氟乙烯ptfe?

网友:
塑料板   定期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板

的确可以考虑皮带的涂层材料,具体不知道。以前钢厂用316L,但现在特殊环境基本都改陶瓷了。但你说的环境用陶瓷可能不合适。

楼主:
太大了,好像用橡胶板这个不太可行,压缩垃圾的设备哦

网友:
440C考虑一下?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一个日常垃圾就是Q235经常维修呗,反正大家有钱赚。

网友:
那用SUS301啊不然SUS410

网友:
一两年换一次也可以。一直不坏,成本就太高了。有时候性能和成本也是需要权衡的

网友:
我感觉Q235也可以,先按照这个提,看领导怎么定

网友:
Q235的板,内部再堆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