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非标厂里的程序编程弄的我无语了,工作碎碎念。

楼主(2023-12-08):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八工位转盘设备配合几个工站,这个设备要兼容三种工件,因为要频繁换产,我考虑的是加几个自动识别桶的传感器,设备不用清料停机,设备识别好之后,转动到后面的那个工站,那个工站自动切换就行。厂里的程序一直给我说程序不好做,设备上有两种工件要切换难度很大,建议让人工输入型号,又是建议清料再切换的,搞得我无语了。
之前让他写一个设备的程序,启动都没有原点确认,有时候拍急停了,没复位回原点,就能启动,结果动几下就停机了,又要清料重新开始。有时候设备报警了,没报警提示,复位了复位不全。

楼主:
公司电脑截图给屏蔽了,不传了

网友A:
电气外包吧!省事

网友:
这个程序的确不好做,因素太多。
合理的稳妥的做法还是停机清料

网友B:
就问厂里程序的工资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问厂里程序的工资有多少?

*ଘ(੭*ˊᵕˋ)੭*:;这一下问到☾七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这一下问到☾七寸☽了❕❗

没分了,给lz加分

网友:
按你说法是可以实现的,料位记忆会复杂一点的,中间各个工位参数要一步一步的切换。
就是知道切换的时候要调整什么,复不复杂。

网友:
清料再手动切换型号

网友D:
楼主的需求确实正当,但还是不建议(以前踩过坑,差一点造成了工伤);
最稳妥的还是清料后手动切换(除非客户要求楼主设计成自动切换)。

电气搭档确实水平有限,有限应该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公司只愿花5K的预算招个电气)

网友E:
水平确实有限,不过换料这种事情最好人工确认后再进行,注意人机联动位置要保证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外包吧!省事

这个设备十几个伺服 这电气也有意外包,运动控制器他没玩过 有点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需求确实正当,但还是不建议(以前踩过坑,差一点造成了工伤);
最稳妥的还是清料后手动切换(除非 ...

这电气工资1w+ 不过没做过大型自动化,机器人调试倒是挺溜,这设备到时做罩子 人除了上料下料位 其他位置都加门加传感器,撞人应该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确实有限,不过换料这种事情最好人工确认后再进行,注意人机联动位置要保证安全啊

有光幕 安全是要要考虑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