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haipengtop老师,来活了,来审一下这张图

楼主(2023-12-08):
这是客户提供给我的PDF图,图里的R50,我理解是弯管内壁R50,不知是否理解错误

网友:
检具图也放上来

楼主:
图上方是检具
图下方是我按内R50激光割出来的,用红笔涂的就是两者差异

网友A:
看你一直在问这类题目, 我先问一句, 这个PDF 你能cad 画出来吗?  尺寸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一直在问这类题目, 我先问一句, 这个PDF 你能cad 画出来吗?  尺寸够吗?

敢问大师,我这样画草图已经完全定义了,难道还差什么尺寸?

网友(点评):
你这位兄台冷静啊,我刚才用cad画,感觉少尺寸,要么给角度要么多给个线,按sw画,你自己默认了一个条件,不然也不好画,, 我是业余的,您别激动啊

网友(点评):
除了默认线是相切的,就完全是按PDF标注尺寸就能描图的,说明尺寸并不遗漏。但这图的背景是弯管,必须是相切这弯管工件才能加工出来,所以我默认这条件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师,我这样画草图已经完全定义了,难道还差什么尺寸?

意思是圆心位置啊

网友(点评):
按客户PDF的尺寸用SW画,能完全定义草图又不过定义草图,说明尺寸是完整无漏也不多余的,除非那圆弧不是相切

网友(点评):
换我,防止纠纷,我肯定要标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师,我这样画草图已经完全定义了,难道还差什么尺寸?

透露下,这是啥机构上的零件?

网友:
不知道用在何处,不过就画图而言,我宁愿标注角度而不是尺寸,核对图纸也简单。看这个图纸的精度,100和375尺寸都是未注公差,也容易扳变形,要用测量工装感觉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了。感觉有点要求过了。我们曾做过类似的零件,之所以标注100尺寸是怕和外面的零件接触,实际这是个伪命题,当插入外面的零件后,一旦接触了,稍微扳一下就行了。再说配合件的内孔都是未注公差,你这个件要求的这样高,是不是太不值得了。并不是精度要求越高越好,也可能只是成本高,效果未必好

网友(点评):
16的管,很容易扳弯的,当然要用无缝管,焊接管容易裂缝

网友:
麦哥你的理解是对的,谁来看也是内弧弯曲半径50

网友B:
弯管检具主要是测角度,你检查一下客户检具的角度,与你们的检具。还有就是产品做出来后的回弹。是否在检具范围内。

网友(点评):
现在只讨论客户检具是否与图纸相符,不讨论回弹这些。如果检具是错的,再怎么控制弯管回弹都是徒劳

网友(点评):
即便客户的检具错了,但别人已经在用,是不会因为你的意见而改变。当然,你可以拿这点这证明你是对的。然后客户不认同,机械还是退了。

网友:
所以还是要知道功用和装配关系,这样避免理解错误。四统一原则永远不会错:设计基准与装配基准统一,装配基准与制造基准统一,制造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网友:
看图纸,要以内侧往外返尺寸,那个高度100,是最下端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弯管检具主要是测角度,你检查一下客户检具的角度,与你们的检具。还有就是产品做出来后的回弹。是否在检具 ...

啥软件测量图片的角度?

网友(点评):
三坐标测绘仪

网友:
很好的贴

网友:
不懂,弱问一下不是标记的外表面,为什么你会认为是内壁?

网友C:
才看见,这是个棒料折弯,为便于确定下料,应表示中心的长度尺寸为好,弯折的角度。另外5.1标注加直径,此处焊接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看见,这是个棒料折弯,为便于确定下料,应表示中心的长度尺寸为好,弯折的角度。另外5.1标注加直径,此 ...

大佬言之有理啊!

网友(点评):
这个图实际做过,当时我做检验,核算下料的尺寸,然后看焊工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