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外圈都是过盈配合的轴承怎么安装

楼主(2023-12-08):
请问怎么安装

网友A:
热胀冷缩?

网友B:
(๑•̀ㅂ•́)و✧:;先冻轴,装轴承
然后⭕~~~~~~···

网友C:
大厂冻小厂烧,
路边铺子全靠敲。

网友(点评):
才子佳人

网友(点评):
你都干过?可以笑傲江湖了。。。

网友(点评):
可以 可以 有点东西

网友D:
要是普通的话  就是拿铜棒 敲了。一般0.01-0.02的过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机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普通的话  就是拿铜棒 敲了。一般0.01-0.02的过盈量?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装

不算大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厂冻小厂烧,
路边铺子全靠敲。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先冻轴,装轴承
然后⭕~~~~~~· ...

谢谢大佬

网友G:
有加热,也有听说是深冷状态两种工艺都有,应该根据形状规格安排的不同工艺

网友H:
液氮冷冻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氮冷冻就完了。

谢谢大佬,不过我们是小厂子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加热,也有听说是深冷状态两种工艺都有,应该根据形状规格安排的不同工艺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