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尺寸的标注

楼主(2023-12-08):
如图,我是标完右边和左边的轴承位尺寸后,从左端面到左端轴承位处标注尺寸,实际上要控制两个轴承位之间的尺寸,但是没法检验;不知这样合适不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个垫块在右侧轴承端面,然后打深度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教材上讲过。当不能直接测量的时候,就在控制总长的基础上,分别检测到左侧和右侧的距离来控制轴承位置的位置,结合封闭尺寸的概念来理解

网友:
有种东西 叫做尺寸链,你中间没有办法测量的是闭合环,把你闭合环的公差分配到两边可测量的2个尺寸上,如果这2个尺寸在公差,你闭合环的公差就可以间接保证

网友:
这个是 工艺的问题,你要是设计的话,你就标出你的设计尺寸,也就是你要保证的尺寸

网友:
首先保证装配,至于检测,可以转换基准,比如尺寸链转换!

网友:
这是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不统一,设计工程师标注的时候优先按设计基准去标,加工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测量值补偿。
如果你按工艺基准用尺寸链去标,就相当于提高加工精度了。

网友:
标注两轴承间的距离就可以了。至于怎么检验,我觉得单这个零件来说检验还是简单的。加工两个光轴套入零件的左右两端,高出零件左右端面就可以,再线切割两个类似高度游标那样的检具,高度距离是两轴承间距离的上差和下差加两光轴的高度,然后就可以当通止规检验了